IR2101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04):
如图1,2在马达启动和停止时容易烧坏PIC单片机6个PWM口,请帮忙分析一下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7-22):
那单片机坏了吗?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加6路光耦吧

网友(2010-09-10):
PWM口到IR2101输入之间加331的电阻限流保护就OK了。

网友:
pic的pwm引脚应该加一个100欧左右的限流电阻吧

网友:
24V对地记得加220u/100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