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特殊引脚CRC_ERROR 在QII中如何设置为普通IO口?

楼主(2010-05-04):
当错误检测CRC 电路被选用时,这个脚就被作为CRC_ERROR 脚,如果不用默认就用来做I/O。但要注意,这个脚是不支持漏极开路和反向的。当它作为CRC_ERROR 时,高电平输出则表示出现了CRC 校验错误(在配置SRAM 各个比特时出现了错误)。CRC 电路的支持可以在setting 中加上。这个脚一般与nCONFIG 脚配合起来用。即如果配置过程出错,重新配置

现在我的设计中用到这个引脚作为普通IO口,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回默认IO,知道的朋友说说说 ,多谢先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在线等啊 ········

网友:
可以设置啊,在Devices and Pin Options--> Error Detection CRC  你是哪个版本的Quartus?

楼主:
Quartus 7.0

crc (原文件名:CRC.jpg)
楼上的怎样设置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引脚CRC_ERROR 做普通I/O时只可以作输出不可以做输入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片子呢?   我的EP2C5可以用作IO哈,不单单是个O口,如下:

楼主:
我用的是EP2C8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