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ON的EC22电机用什么驱动好呀,36V50W,40000转

楼主(2010-05-04):
各位大虾,前几天在广州淘到一只MAXON的电机,转速可达四万转,但功率比较小,只有50W型号好像是EC22,一开始很高兴,像捡到宝了只花五百大洋,后来烦的就来了,我找不到电机的驱动器,各位大哥推荐一下用什么驱动器能行。电压是直流36V,功率50W。

网友:
印象中EC22好像是带内置驱动的无刷电机。
最好拍个照上来。

网友:
找到个说明
http://www.maxonmotor.com/downloads/EC-22-brushless-up-to-100-watts-sterilizable.z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我不是很明白,电机是不带霍乐元件的。暂时还拍不了相,要过几天,相机给借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上面说的和我那只不大像呀,难道他还有很多相同的型号?EC22只是一个系列?有没有哪位大哥用过这种电机呀。

网友:
我用过TMCM170来驱动过Maxon的EC系列电机

网友:
EC22是Maxon直流无刷电机的一个系列,只规定了外径是22mm,应该还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
Maxon每个产品都有订货代码的

网友:
MAXON的电机电流都比较小,一不小心烧了2个EC40 的,楼主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有没有现成的驱动?你帮我做一个,卖给我,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哥哥的提醒。那你现在用什么驱动?

网友:
你驱动有什么要求?可以买高压的航模控制器啊?  有特殊用途就得想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哥哥的提醒。那你现在用什么驱动?

我们用的驱动器要带编码器的电机才能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有没有现成的驱动?你帮我做一个,卖给我,可以吗。
>>>>>>我有现成的驱动控制器TMCM-170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大哥,有没有现成的驱动?你帮我做一个,卖给我,可以吗。
>>>>>>我有现成的驱动控制器tmcm-170就可以

要多少钱?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