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确实不成熟,问题多多。

楼主(2010-05-04):
搞了个Si4432的透传,发现这个片子问题太多了。
发转收会导致接收不到数据,FIFO方式在收发频繁转换时基本收不到数据。
彻底失望,还是1100可靠性高,相信品牌的力量吧。

网友:
4432的问题确实多, 杂散大, 稳定性差一些, 芯片有的地方设计的不实用

网友:
准备由nRF905转向Si4432呢,看来还是观望一下吧,毕竟是新片子

网友(2010-06-28):
我也搞了对Si4432的透传,弄蛮久都调试不成功。具体该咋弄呢?

网友:
Si4432不足之处是收发时外部要带开关切换而Si4431不需要,但前边的输出大20dbm,后边的13dbm.

网友(2010-12-11):
我们已经开发出B版本模块,是带天线开关的,用起来还算稳定。

网友:
正在使用V2版本的和B版本的Si4432,个人认为这款芯片的B版本还是不错的,我已经用B版本的做了远距离遥控器,V2版本问题多点,用的是人家做好的模块.如果是新手的话,最好不要用Si4432,不是一般的麻烦,关联的寄存器配置太多,特别是波特率变了之后,频点的带宽,频率离散性,时钟什么采样等等都要变,应用起来感觉不如NORDIC的RF芯片.

网友:
是可以用的,虽然的确有些问题,但不是LZ说的这些。

网友:
不要把你自己遇到的问题就说成片子的问题。

网友(2011-06-11):
挖个坟。
在搞SI4432,搜索站内主题,总结出SI4432有以下问题。

1.AFC不好用。
2.FIFO模式数据延时大
3.易死机。

---------------------------------
结合我这两天的使用情况,我来说说,我用的是B1版
1.AFC没用,不好作答。
2.FIFO模式数据是有延时,大约2MS的样子,频繁切换收发也没有收不到数据的情况。
3.没碰到,希望有遇到的进来说说,进入这个状态后,SI4432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否可以检测得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982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4432&bbs_id=3050

网友:
我的发收数据不一致 郁闷

网友(2011-08-02):
个人认为TI的cc11XX系列模块好点,至少提供很多技术支持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