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远程GPRS采集系统中,数据中心采用动态域名解析软件后,是否不需要安装IIS服务?

楼主(2010-05-04):
现在需要构建GPRS数据传输系统,其中比较头疼的就是数据中心的构建问题。我们不想采用公网固定IP地址的方式,想采用花生壳,希网等动态域名解析软件进行域名解析,在这种场合中,是否只要安装了域名解析软件就可以了(我用的就是WinXP),不需要安装IIS服务之类的,我看常规的建立网站,都需要安装IIS服务还有一大堆繁琐的操作。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IIS是Web服务,如果你的应用中没有这个需要就不必装了。数据中心部分只需要在你的软件中侦听指定端口,等待GPRS终端联接上来就行。
楼主你的数据中心只采用域名,就需要终端支持通过域名建立连接,或者能够把域名解析为IP。

楼主:
哦,那就是可以不用了,通常的GPRS数据采集系统仅仅是完成数据的传输,不涉及web之类的操作。

网友:
gprs数据传输只关心服务器的IP和端口

网友:
lz应该是测试过的,gprs能连接就没问题了,而且作为数据服务器应该把那些没用的服务,端口都关掉,这样安全些,建议用2003或2008

网友:
使用tcp&udp的测试工具设置为TCP服务时,主机IP为何和花生壳解析出来的不一样??

楼主:
5楼的,你应该是内网的IP吧,花生壳不认内网IP,内网IP必须做路由器的端口映射才可以。

网友:
对,可是端口映射怎么搞啊?我修改路由的虚拟服务器选项,还是不行啊!!急啊!!小弟刚入行,希望大侠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
先把路由器撤了,直连测试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同问阿 我用花生壳申请了一个护照,赠送了一个免费域名,公司是锐捷的无线路由,我电脑是TP-LINK得无线网卡,刚开始的时候,选择“域名诊断”,发现提示是“您的域名还未激活或已进行A设置”

后来发现,路由有两个端口被映射到别人的电脑上了,端口大概是7000+,而花生壳解析后,域名就是指向那台电脑的IP,后来把这个端口映射删掉了,再进行“域名诊断”的时候就是“您的域名已激活并且指向正确”

然后我在路由上将端口7000映射到我的电脑上,再进行“域名诊断”,又出现了“您的域名还未激活或已进行A设置”,而上面指向的就是我的内网IP啊,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中午的时候打听,发现公司路由是一个公网固定IP,然后我的内网IP是自动分配

后来我想,是不是需要自己设定一个内网IP,然后将一个端口映射到我的电脑上,然后Socket编程,侦听这个端口,进行数据收/发,GPRS模块发送数据到公司该路由固定IP,指定端口,这样就构建了一个GPRS通信中心了吧?

然后在自己建立一个数据库,进行数据处理等等,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服务器就构成了呢?还需要其他什么事情么?

另外,进行http通信的话就是要把80端口映射到自己电脑上,用ASP.NET构建网络,简单的说就是做一个网站服务器吧?

不知道理解对不。。。

网友(2011-07-10):
想问下用铁通ADSL拨号上网,用IPCONFIG/ALL可以得到一个公网IP,用网络调试助手建立这个IP和端口的服务器,然后用GPRS模块能通信,想问问,用花生壳的话,解析出我绑定的域名与前面说的IP并不一样,而且也端口不知道怎么设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