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数据库用的是Excel 格式,目前要做客户端,不会,请教

楼主(2010-05-05):
给公司做一个工具借用管理系统,数据库用的是Excel 格式,目前要做客户端,请教会客户端的delphi用户,提供下解决的办法,最好提供个例程或资料

网友:
数据库用Excel?!那为何不直接勤泽等Excel服务软件?

网友:
有很多第三方的Grid控件可以导出Excel格式的。

网友:
excel 做数据库并不方便 如果简单用access ;用excel 可以生成报表;有这样的控件 名字忘了 你找找吧;大概就是先用excel 做成报表样式的模板 输出时直接生产excel 格式的报表文件 我感觉比用其他的报表控件输出excel 格式要好。

网友:
用excel做CS模式的数据库端?

用在本地的话,只要ado就可以连上excel了,CS模式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