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段式液晶的问题请教白沙大哥,拜托!

楼主(2010-05-05):
白沙大哥,最近小弟做的几个项目想改成段式液晶,以前是用点阵液晶的,发现笔段式的价格可以做到较低而且体积小巧。
但又下面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

1.  24通道的数据采集仪每个通道采集的数据都要在液晶上显示出来的话,笔段式液晶的体积可以做大些吗?字体可以做的大点吗?

2.  订做的话最低数量,费用怎样构成。

3.  白沙大哥那边能帮忙做吗?

4.  定做的话交货周期大约是多久?

5.  做好的液晶模块可以直接用MEGA64驱动吗?还是要用驱动板呢,另外液晶模块的接口是什么啊?

上面5个问题拜托白沙大哥帮忙回答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1、段式液晶可以做到比较大,但还是受限于整个玻璃的尺寸;
2、订做的话一般交开模费,根据尺寸和复杂程度不同,几百到几千元吧,其他每个屏再收加工费;
3、基本没有最低数量的限制,一般随着开模费会有样品提供,此后每批几百到几千片一批;
4、建议你直接找厂家;
5、周期一般20天左右;
6、MEGA64驱动会比较麻烦,建议用专用芯片驱动,而接口根据驱动芯片会不同,或者采用带LCD驱动的MCU也可以。

楼主:
谢谢白沙!
能否给个邮箱,我将图纸发给你,帮我报个价可以吗?

网友:
球球: 4 0 2 0 4 6 2 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