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端口设置为输入 给的高电平能不能大于3.3V 比如说我给端口一个5V的高电平 求教

楼主(2010-05-05):
如题

楼主:
会不会对端口有损坏呢~~

网友:
用电阻分压

具体的可以看datesheet中有描述

之前用过直接连接,貌似没问题,但是不推荐

网友:
一开始见有本书上写的 可以耐受5V的,
可是后来的资料都是VCC+0.3了。

不过以前用5V 的直接连过,没出现什么问题。不过还是处理下好。

网友:
对,官方意见是不要超过3.6,
还是电平转换一下保险

楼主:
恩 ~~  我后来看到了 但是我用了好几天都没事 呵呵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分压处理下吧

网友(2010-07-14):
中间串接一个电阻,在430侧对地接3.6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