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I的内置FLASH要怎么用?

楼主(2010-05-05):
用MAXII有一些时日了,不过一直不懂要如何使用自带的那8K Flash,在官网上看,好像要用一个串行接口的IP来使用他。

网友:
MAXII的U好像用的很少啊,楼主介绍一下这款U吧,比如采购方面,技术支持方面等等

楼主:
误会了,这个是CPLD

有点另类,带了几K用户FLASH。不过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比如说用CPLD做FPGA的配置用,程序放在UFM等.
还有用户自定义的ID,生产日期,MAKER,版本等详细信息.
接口好象ALTERA自己的协议,同问,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需要IP,ALTERA有自带的IP

网友:
我以为说你的是美信的 MAXQ这个U呢。

网友:
手册扔上来,自己看,在Quartus中用Tools ->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菜单产生配置。

alt_ufm特点:
* 内置3.33MHz/5.56MHz RC振荡器
* 接口方式可配置:SPI/I2C/并口

网友:
就是占用的宏单元太多了,我一般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