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0-05-05):
nrf24l01的传输距离为多少,理论值和实际值分别是多少?

网友:
据说+PA视距可达300米

楼主:
+PA  ? 不懂  能传那么远呢!?

网友:
能的。+pa可以。但是非常容易衰减。所以别指望2.4G能多远。

网友:
由码率,天线决定

网友:
sx1212芯片,或是4432芯片,距离远,才有意义

网友:
433mhz本来距离就远啊。。。

网友(2010-09-09):
我实际实验过 采用板载天线  大约是60米。在家里,能穿透一个墙。
等以后实验下带有天线的,估计传输能力提升0.5倍。

网友(2011-01-10):
与采用的展频技术也有关吧,FHSS与DSSS传输距离就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实际实验过 采用板载天线  大约是60米。在家里,能穿透一个墙。
等以后实验下带有天线的,估计传输能力提升0.5倍。

确有60米不错了

网友:
433M,如果才做到60米,那电路/程序应该问题不小
看看数据手册和例程

网友(2011-08-09):
我们,400米的丢包率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