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最低优先级线程挂起意味着什么?

楼主(2010-05-05):
在RTOS中,最低优先级线程是不允许挂起(包括等待信号量、邮箱、队列等线程同步、通信资源)的。因为,如果最低优先级处于这种等待状态,那么意味着内核在某个时刻可能没有任何就绪态线程,从而导致调度器无法选择下一个线程来运行!所以,最低优先级线程不应该调用等待函数等导致挂起的函数,除非所等待的资源是从来都伴随这某个就绪线程(即获得该资源的线程不会使自己挂起,而是尽快使用完毕释放)的。

楼主:
该话题的讨论有助于规范大家对空闲线程的hook函数的编写。

网友:
具体要看RTOS调度器以及OS后台功能设计。例如,印象中ThreadX就允许没有任何线程就绪,它的调度器本身有一个死循环,用于开放中断,等待事件。

单纯提这个问题,容易引发歧义。因为OS的Idle Task,可能显式,可能隐式,即用户看到的最低优先级,未必是RTOS自身的最低优先级。

网友:
休眠,省电模式?

网友:
就RT-Thread而言,idle hook确实不应该有挂起操作,也不适宜在里面做大量处理,应该按中断处理的思路来写idle hook。
至于睡眠模式,只要不影响tick中断唤醒,不属于OS的挂起操作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rt-thread而言,idle hook确实不应该有挂起操作,也不适宜在里面做大量处理,应该按中断处理的思路来写idle hook。

说得严重了,不见得不能使用大规模的处理,目前idle线程中止涉及到清理退出线程的后续工作,要求实际上并不高。idle线程挂起肯定是不行的,如dr2001所说,RT-Thread采用的是显式的idle线程方式,系统嘛,还是明明白白的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现在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而且从编程规范上来讲,hook都不应该有比被hook函数更复杂的处理逻辑。
按黑盒子看待系统内核功能,尽量减少对内核的依赖,是编写高可靠性、高可移植性代码的基本准则。如果应用过多依赖内核的某些潜规则,将来内核升级后要面对的修改和调试工作会非常痛苦。例如很多XP上跑的软件无法兼容Vista/7,根本原因就是系统调用不规范。
我认为应该在文档中尽量严格地规范用户在hook里的行为,这样有助于提高用户代码可靠性。

网友:
通常来说,hook都是不太规范的,普通用户都不推荐使用。idle hook因为一些特殊目的(例如进入省电模式),用户可以接触使用。

楼主:
"gzhuli 咕唧霖"言之有理,系统编程规范也是需要注重的,因为未来的需求现在无法预料,而且RTT的使用者未必会去读内核源码,不读源码就不会意识到某些潜在的限制。因此必须有规范来指导他们编写程序。
针对RT-Thread,空闲线程的Hook目前有以下注意点:
1、不要调用导致线程挂起的API(除了rt_malloc(),rt_free()函数内的信号量API,因为它符合“所等待的资源是伴随着某个线程处于运行态(即获得该资源的线程不会使自己挂起,而是尽快使用完毕后释放)”的性质);
2、只要满足第1条,空闲线程Hook可以处理任何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