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超声波换能器接收信号的放大问题

楼主(2010-05-05):
最近在做一个超声系统,发射电路已经可以了,接收换能器端由正弦波形输出,频率1MHz,

用日立v252示波器观察,有一个大约Vpp2v的正弦波形,

但是用万用表测确没有读数,

我试了OP27运放和LM324运放,都不能放大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现在还是不太理解这个接收到的正弦波形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为什么用示波器看有2v的电压,万用表确测不出呢

网友:
频率1MHz,OP27运放和LM324运放,这两个的带宽都很紧张。。。。。

网友:
用FM收音机10.7M中放部分做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P27的芯片手册这样写的 8 MHz Gain
Bandwidth   这个是说的带宽吗??能给个方法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FM收音机10.7M中放部分做放大 ??这句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没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fm收音机10.7m中放部分做放大 ??这句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没太明白

FM收音机FM中放能处理10.7M,处理1M肯定行,你用它中放部分,大约50dB

楼主:
手上就是有OP07 OP27 LM324  怎么才能放大这个信号呢 是不是这些跟本放大不了

网友(2013-05-16):
还是用AD830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