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君正JZ4755的MP4播放器(linux下,命令行操作) *****

楼主(2010-05-05):
整个过程就是编译mplayer。

在linux下,在已经装好了编译工具的前提下,进行如下工作:

准备工作:
安装好g++,和gwak。
安装方式在ubuntu下是使用:
apt-get install g++
apt-get install gawk
之后,

下载 专门为君正芯片优化好了的mplayer源代码:mplayer-1.0rc2-jz47-20100415.tar.bz2

(注意,这里上传的是rar的压缩格式的文件,大家可以下载以后解压成tar.bz2格式再继续)
本代码在君正网站也可以下载到。
把代码放到 /opt 目录下,进入 /opt 目录,解压源代码

tar xjvf mplayer-1.0rc2-jz47-20100415.tar.bz2

解压源代码 (原文件名:tar.png)

解压完后,进入mplayer的目录
cd mplayer-1.0rc2

开始编译:
./build.jz47 JZ4755

进入目录,编译 (原文件名:build.png)

等待编译完成

编译完成以后,得到名为  mplayer 的可执行文件,复制到jz4755的板子上面:

运行
./mplayer  想要播放的文件
比如:
./mplayer /usr/av/cangjingkong.avi

就可以看到想要看到的电影了,声色俱全。

播放了 (原文件名:0.png)

看电影,小樱 (原文件名:1.JPG)

电影放完了 (原文件名:5.JPG)

----------------------------------------------------------------------------------------------------------------------
输出到VGA显示器:

换了uImage,使用基于VGA的uImage,输出信号到VGA显示器,效果如下:

接的是19寸的显示器,VGA输出的分辨率是640x480,视频文件是800x480的,播放流畅。下面的那个小的是4.3寸的液晶屏,好小哦……

不要盯着牙膏看,我不是故意拍下来的 (原文件名:7.JPG)

分辨率是640x480的,但是显示器不想播放这个分辨率的好像 (原文件名:8.JPG)

勉强同意了 (原文件名:9.JPG)

完成。

网友:
./mplayer /usr/av/cangjingkong.avi
-------------------------------------
顶!

网友:
试试在linux上的播放能力怎么样?
看看能解多大码流多大分辨率的哪些格式?
像常用h264、mpeg4、mpeg2和rmvb等

网友:
为开辟君正论坛做准备了。

网友:
希望有个JZ4755的开源项目

网友:
能外接显示器看吗?分辨率实测能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居然看完帖子了,顶你一个
你有很强的观察力,顶你两个
你对生活很有追求,顶你三个
欢迎继续关注:)

回复 网友B:
发现播放能力也是蛮有限的,有些640x480的影片就会变慢了……  码率方面不是很强

回复 网友C:
是要发点实质性的,吸引大家注意力的东西啦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源码开放的呢

回复 网友E:
谢谢支持,继续关注!

回复 网友F:
能外接显示器看吗?分辨率实测能到多少?

准备试试VGA的了。

网友:
能否直接买个MP4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否直接买个mp4玩玩?

可以试试呢:)

网友:
楼主,那个JZ4755的触摸屏准不准?好像它上面有ucos是吧,有没有方便的调试环境,就像ADS1.2一样???

网友:
建议用它做一个示波器或无纸记录仪的开源项目!

网友:
linux下解码能力差是大问题

网友(2010-06-28):
问下楼主,JZ4755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像这种数码产品的芯片更新换代很快,首先要了解的是JZ4755是否已停产,不然在上面做再多的工作也是徒然。我也比较看好这个芯片,就是担心产品开发完了,芯片也停产了。

网友:
问楼主几个问题
我在TQ2440上移植的mplayer
1、超过320x240的avi视频播放起来比较卡 声音正常
2、有些320x240的avi视频上面一直有几条线在跳动 声音正常
3、有些MP4视频正常,声音变得很快,听起来像机器人
4、MP3是正常的,3gp是正常的

请问以上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怎么根据芯片优化啊 ???

网友:
【14楼】 ddh19:4730已经停产,明年4740也会停产的。不出意外的话后年就是4750/4755停产了

网友:
【16楼】 bj-stm8:如果如你所说,基于JZ4755的产品开发完了,芯片也停产了,可怕!如果真这样,JZ的芯片也只能局限于数码消耗品了,一般公司玩不起。

网友:
【17楼】 ddh19
也不排除大家都用导致产量很大无法停产的可能,但很渺茫。
如果用量达到每年1百万片上下估计不会停产,一片利润3-5元。
几百万元的利润有理由不停产,虽然不是很诱人。
严重怀疑能达到三星24XX的人气

网友(2010-09-08):
----------------------------------------------------------------------------------------------------------------------
输出到VGA显示器:

换了uImage,使用基于VGA的uImage,输出信号到VGA显示器
------------------------------------------------------------
这个uUmage是君正的,还是你自己写的呀?

网友:
按文档做VGA可以产生RGB信号,但无法得到行场同步信号郁闷

网友(2011-10-10):
寻VERY VERY兄,目前给JZ4755配了个10.4寸的屏,效果还不错

打算试一下VGA输出,但是在内核里面没有看到VGA输出的选项啊,只有一个复合视频输出的选项,用的是2.6.31.3版内核

如何支持VGA输出?

网友(2012-08-06):
RAM 嵌入式?

网友:
我有个君正的主控的MP5. 开机就重启。 想刷机,没文件,没线,没电路图,没下载器。。。。。

网友(2012-11-25):
有意向做一个,但是么有学过linux

网友(2014-04-10):
很棒,,我今天拆了个MP5,MCU是 JZ4755,我想用stm32驱动这个液晶,楼主能共享这个板子的LCD裸机程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