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连接的疑惑???

楼主(2010-05-05):
在使用GTM900C时,我想把数据使用TCP连接发到自己电脑上,怎样实现??
我在花生壳上申请了一个域名,然后下载了一款tcp-udp的终端软件,当我创建服务器时,主机IP:192.168.1.103,而花生壳解析的域名为58.212.58.104,通过GTM900C的域名解析出来也是58.212.58.104
TCP始终不能连接,返回  ERROR 8 随后便返回:%IPCOLSED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填域名试试

楼主:
首先谢谢你!!域名不能直接填写在TCP&UDP的测试工具上,主机的IP是他自己根据我电脑的IP定的,使用ipconfig查出来的本机IP为192.168.1.103。奇怪啊!!都想了好几天了。没想出来为什么

网友:
192.168.1.103,局域网的IP
感觉是否需要在路由把你的机子或某个端口映射到外网呢?

楼主:
应该是吧!!可是怎样把电脑的端口映射啊?期望您的赐教!!

网友:
http://www.gnway.com/service_new/duankou.php
网上找的,根据你的需要映射对应的端口吧

另外有些支持DMZ主机,也就是把局域网某个主机直接对外网映射,不需要知道具体的端口

楼主:
非常感谢,我先去试试!!

楼主:
我设置了一下路由的转发规则的虚拟服务器选项,还是不行啊!!路由型号TP-LINKR1600,

网友:
服务监听启动了吗?从外网telnet测试一下,先保证服务器端是正常的。

楼主:
怎么启动服务监听啊??在下是个新手,请多多指教!!

楼主:
是在UDP&TCP终端软件上启动吧??可是软件上显示的主机IP始终是:IP:192.168.1.10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在udp&tcp终端软件上启动吧??可是软件上显示的主机ip始终是:ip:192.168.1.103

和主机没关系,要在路由器上配置端口映射

楼主:
路由型号TP-LINKR1600,是配置转发规则中的虚拟服务器选项吗??我配置过,没有效果
花生壳解析相出来的IP应该是外网的IP,而我自己的IP:192.168.1.103 应该是内网的,
但是使用UDP&TCP测试软件时,创建TCP服务器时有个主机IP是软件默认的192.168.1.103
这样的话,我使用命令AT%IPOPEN="TCP","58.212.52.104",3000时,肯定是连接不上的吧?
那应该怎么做,才能连接上我自己的电脑呢??
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