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提供一个电源方案

楼主(2010-05-05):
我要做一个产品,一方面输入5V(USB),也可输入9--12V DC,内置可电充电电池,主板要+3.3V和LCD背光6V供电.各位有好的方案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内部用锂电池,主板用3V3的稳压器件,看电流了,推荐HT7133,6V用升压IC升到6V,推荐HT7130,输入5V和9-12V二极管隔离后给降压IC,变成5V使用TP4057充电管理,降压可以是7805,也可以DC/DC,估计你这个电流不大,7805就行,成本低也简单些

网友:
太乱乎了,这么多电压。背光就不能用3.3V吗,几个led并联

楼主:
我想最好能找到MP4那种电源方案就好些.各种电源管理集成一个芯片内.

网友(2013-04-06):
引用 网友A:
内部用锂电池,主板用3V3的稳压器件,看电流了,推荐HT7133,6V用升压IC升到6V,推荐HT7130,输入5V和9-12V ...

你好,请问HT7130-1 LDO可以将锂电池稳压在3V使用不?锂电池到3V的压降不知道够不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