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自己的电脑观察GTM900C通过TCP连接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0-05-05):
怎样使用自己的电脑观察GTM900C通过TCP连接发送的数据?

楼主:
自问自答吧!!
第一步:在花生壳申请一个免费的域名(下载一个客户端),使用GTM900C解析出与之对应的IP(公网的)
第二部:下载一个TCP&UDP的测试软件,打开软件,并打开”侦听“选项 或 启动 服务器 诸如此类的功能,目的就是等待客户端的连接
第三部:如果你使用的是内网,通俗一点你的IP是168.192开头的(纯属自己理解,不知这样说对不对!),那么你就设置路由器,在“转发规则”-->"虚拟服务器"添加了端口。保存。(此时不要启动DMZ功能,我启用时好像有点影响,这个观点也没有理论依据)
我就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TCP&UDP的测试软件已经收到数据。
以上理论,纯属自己的推敲所得。

网友:
TCP&UDP的测试软件

都有什么呢。。

楼主:
就这个软件,点击侦听后,再去使用模块连接

网友:
端口映射是关键

网友:
这里有个socket 调试工具,一个字,好用!

--------------------------------------
GPRS/CDMA模块开发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

网友:
网络设置篇,里面讲了如何做端口映射

--------------------------------------
GPRS/CDMA模块开发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

网友:
这些资料不错,谢谢

网友(2010-06-08):
GPRS/CDMA模块开发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这个群的人很热情   赞一个

网友(2011-12-09):
除了感谢,只能感谢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