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7-300中,如何将实型变量a=3000.8 转换成整型变量b=3000 呢?

楼主(2010-05-05):
我只知道将整型变量转换成实型变量使用2条转换指令 : (1)、 I_DI指令 整型转换成长整型  (2)、DI_R指令 长整型转换成实型

    如何将实型转换成整型呢?

楼主:
如何将实型变量a=3000.0 转换 成整型b=3000呢

楼主:
怎么好久都不见版主出现呢?

网友:
300 没有用过。在200里面我是用取整 指令ROUND,中ACn传递。如果小数部分等于或大于0.5,则进位为整数。

截断 指令TRUNC将32位实数(IN)转换成32位双整数,并将结果的整数部分置入
OUT指定的变量中。只有实数的整数部分被转换,小数部分被丢弃。

楼主:
看来只有自力更生了。

   使用FC106块 IN=3000.8   HI_LIM=27648.0   LO_HIM=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