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控制24-32路微型电机 用什么方案可以产生这么多路的PWM

楼主(2010-05-05):
我要同时控制24-32路微型直流电机,dsp一般有十几路的PWM,能不能用一片DSP+1片FPGA同时实现对32路电机速度的控制和位置等信息的检测,实时性没有多大影响吧,FPGA我不了解,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TMC428可以同时输出三路PWM,可TMC428可以通过SPI和MCU通讯这样可以控制多路PWM    SPI地址可以为32个   32*3=96 即可以最多控制96路

网友:
CPLD模拟吧

楼主:
谢谢,TRINAMIC 驱动天下,flyhouse 丷_丷!
我需要同时对32个电机进行控制,不能用SPI总线的形式吧,实时性估计不好满足要求,
CPLD和FPGA怎么个区别,
我到底能不能用1个FPGA扩展32路PWM,请各位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
用CPLD或FPGA肯定是行的,不过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开发起来可能要花长一点的时间了
FPGA和CPLD只是结构上不太一样,开发起来是一样的,CPLD一般资源较少,而FPGA通常规模较大

网友:
谢谢,TRINAMIC 驱动天下,flyhouse 丷_丷!
我需要同时对32个电机进行控制,不能用SPI总线的形式吧,实时性估计不好满足要求,
CPLD和FPGA怎么个区别,
我到底能不能用1个FPGA扩展32路PWM,请各位继续指教,谢谢!
////////////////////////////////////////
SPI只是控制芯片和驱动芯片之间的通讯,而上位可以使用CAN或RS485组成网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