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焊接电路图

楼主(2010-05-05):
哪位高手有四轴焊接具体电路图,新手焊接不知道该怎么连线,请大家指教!急用,谢谢!!!

楼主:
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629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itolan&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和主控板怎么连接,电机怎么供电?有没详细点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2010-06-16):
請問各位師兄有没详细点的接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