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四轴用什么软件控制?

楼主(2010-05-05):
请问大家四轴用什么软件控制?有好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mastercam比较好些
可惜我雕刻机是维宏3轴卡,用x轴替换a轴试验了很多次都不是太成功。要是4轴联动卡的话就很容易了
mastercam  x4的多轴刀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