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一个直流电机半桥驱动MOS发热的问题【请amork保留一会】

楼主(2010-05-05):
希望坛主能保留一会,非常急,谢谢大家帮忙

一个大功率直流电机半桥驱动,原理如下图中的大图,电机堵转时最大才3A电流,而MOS是IRF1404两片并联最大额定电压大于300A,使用下图中大图时可以实现能耗刹车,但是Q1和Q2发热,使用小图时能耗刹车无效(应该是MOS没接地)但是所有MOS都不发热,我想使用能耗刹车,但是MOS还不能发热,求解

MOS的G极电压15V

大图:

小图:

楼主:
顶一下,急死了,现在工程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
你用双LOW-SIDE DRIVER怎么驱啊?
用半桥的吧,IR2104可以。
用HIGH AND LOW SIDE DRIVER也可以,如IR21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双low-side driver怎么驱啊?
用半桥的吧,ir2104可以。
用high and low side driver也可以,如ir2110。

可以这么用的,电子调速器里面都这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用双low-side driver怎么驱啊?
用半桥的吧,ir2104可以。
用high and low side driver也可以,如ir2110。
可以这么用的,电子调速器里面都这么用

多的不说了,你用示波器每一个FET的gs都看一下,你自己会得出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