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序列号可否更改

楼主(2010-05-05):
RT

网友:
放狗查关键字“volumeid”

网友:
用油性记号笔

网友:
磁盘的卷标号可以修改,软件很多就不说了。这个卷标号每个分区都不同,并且每格式化一次也会不同,极少能重复。
磁盘的序列号,常说的应该是出厂序列号,每个硬盘一定不同,一般不可以修改。(可以试试3000)

网友:
磁盘的序列号,如果你手上有udma3k,所支持的系列,随便改,你想怎么修改都没有问题。直接写进去,保存到固件区,断电再上电就能生效。包括型号,SN,LBA等等都是可以随便修改。如果不是太新的盘,一般都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