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用过AD7680,我的AD7680 的SDATA引脚输出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2010-05-05):
如题,换了两片测试,结果都一样。帮忙分析一下能是什么原因。附上AD7680数据手册

楼主:
还是AD7680的问题。如图:

实测,在没有任何外围元件的情况下。VDD = 5V。VIN = 5V,SDATA输出-1.5V左右,我就奇了怪了,这个负电压那里来的呢?
不要怀疑我的接线有问题。检查了N遍了,那位朋友遇见过此类的问题,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其他引脚电平:
CS = 2V左右,NC不定,有时候是负电压,有时候是0V,有时还为正。SCLK=0V

楼主:
VIN不论是多大电压,SDATA输出都是一样的。把CS拉低,SCLK给上时钟,SDTA还是一样的。
已经换过N个芯片了。

楼主:
贴子沉了,顶一下

网友(2015-06-04):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你的AT070TN92的驱动问题,麻烦发个私信吗?

是这样的,我按照你原理图里的电路画了块板子,现在的问题是前几天屏幕还可以用,但是突然就坏掉了,我的两块屏的现象不一样,一块是白屏,另一块是有信号后黑屏闪烁
测了一下-7V的电压输出是-9.5V,请问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7-04-14):
NM,我也掉这个坑里面来了。CLK 很正常,就是没有DATA出来。一直是低电平。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