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塑料压焊的问题!

楼主(2010-05-05):
我要做一个塑料盒子,尺寸为20*30*15mm,如图一所示,我需要把盖子盖在盒子上,然后把那四根塑料柱顶端热溶,形成一个帽子的形状,把盖子铆在盒子上,如图二所示。
不知该用什么样的机器,哪里能买到质量有保证的,加工时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谢谢大家!

图一:

图二:

网友:
山寨点自己用烙铁头做一个,套在恒温烙铁上面。

网友:
先钻个 沉洞可能还能更好  又 美观  但是  这个~~~密封性和 能承受多少力是个问题

   这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山寨点自己用烙铁头做一个,套在恒温烙铁上面。

要批量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钻个 沉洞可能还能更好  又 美观  但是  这个~~~密封性和 能承受多少力是个问题
   这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沉铜?这个是全塑料件,密封性和受力要求不高。

网友:
手机装配上有这个生产工艺
自己做或找别人做,就是热熔压焊,加压,加热,保持.
机器好做,工艺讨厌.

1,气缸把盒子盖压住
2,热熔压头(内部有电加热管)下降压住待焊部分
3,保持一定时间
4,热熔压头抬起
5,松开压盒子盖的气缸

压头形状也需要考虑,考虑用铁氟龙的压头涂层避免粘连塑料

网友:
超声波焊机

网友:
用超声波焊机的话壳体和盖板都要重新设计过,直接这么焊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机装配上有这个生产工艺
自己做或找别人做,就是热熔压焊,加压,加热,保持.
机器好做,工艺讨厌.
1,气缸把盒子盖压住
2,热熔压头(内部有电加热管)下降压住待焊部分
3,保持一定时间
4,热熔压头抬起
5,松开压盒子盖的气缸
压头形状也需要考虑,考虑用铁氟龙的压头涂层避免粘连塑料

谢谢!这种机器叫什么呢?压头厂家可以配套做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超声波焊机

不打算用超声压焊。

网友:
铁氟龙的压头涂层

这个专业阿  哈哈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手机装配上有这个生产工艺
自己做或找别人做,就是热熔压焊,加压,加热,保持.
机器好做,工艺讨厌.
1,气缸把盒子盖压住
2,热熔压头(内部有电加热管)下降压住待焊部分
3,保持一定时间
4,热熔压头抬起
5,松开压盒子盖的气缸
压头形状也需要考虑,考虑用铁氟龙的压头涂层避免粘连塑料
谢谢!这种机器叫什么呢?压头厂家可以配套做好吗?

如果 你的东西有一定的高产量可以 定制一台

没高产量 有一定量了   可以 DIY 一台(主要就用一到两个 CNC龙门架,或冲压机三原形加传送机构)   DIY的话 铁氟龙的压头涂层这个还不如上哪整来其它的都好说

我还是建议用 沉孔  至少  压完后 改面是 平的 好看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铁氟龙的压头涂层
这个专业阿  哈哈

如果 你的东西有一定的高产量可以 定制一台

没高产量 有一定量了   可以 DIY 一台(主要就用一到两个 CNC龙门架,或冲压机三原形加传送机构)   DIY的话 铁氟龙的压头涂层这个还不如上哪整来其它的都好说

我还是建议用 沉孔  至少  压完后 改面是 平的 好看多了

谢谢!diy不容易吧,那个加温怎么处理?

铁氟龙的压头是不是可以找口锅,切一块下来装在压头上:D

网友:
铁氟龙的学名是聚四氟乙烯,俗名又叫塑料王, 是一种工程塑料, 大部分五金店和材料店都有售. 耐温等级在300度以下(具体不记得了)
   化工方面用得多,绝缘性能和耐酸碱能力一流.

防粘有很多方法的,比方说,让压头旋转:
   买一台钻床,在夹头上装个中间凹进去的圆棒就成为一台旋压机了,  别说是塑料,就算锌合金也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
谢谢!diy不容易吧,那个加温怎么处理?
铁氟龙的压头是不是可以找口锅,切一块下来装在压头上:d

对内行的来说都是很容易的 事  不就是几个机械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铁氟龙的学名是聚四氟乙烯,俗名又叫塑料王, 是一种工程塑料, 大部分五金店和材料店都有售. 耐温等级在300度以下(具体不记得了)
   化工方面用得多,绝缘性能和耐酸碱能力一流.
防粘有很多方法的,比方说,让压头旋转:
   买一台钻床,在夹头上装个中间凹进去的圆棒就成为一台旋压机了,  别说是塑料,就算锌合金也做的非常漂亮

汗,我一直以为是说特氟龙。。。
不用加热也可旋压?

网友:
Teflon 铁氟龙 ,特氟龙, 叫法不同,同样一种东西.
自己DIY一台机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太大的量
楼上的哥们已经说过,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电烙铁,压你需要的塑料. 这种东西太容易做了,并且压头,工装都必须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teflon 铁氟龙 ,特氟龙, 叫法不同,同样一种东西.
自己diy一台机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太大的量
楼上的哥们已经说过,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电烙铁,压你需要的塑料. 这种东西太容易做了,并且压头,工装都必须定制

基本上一台就够用了,压头肯定是要定制的,完整的机台还是想买现成的,毕竟机械的东西我不是太懂。

网友:
基本上一台就够用了,压头肯定是要定制的,完整的机台还是想买现成的,毕竟机械的东西我不是太懂。

哪就看 运汽吧  如果你的是 标准加工法 因当有机械 如果特色加工的 定制吧

不过这么简单的机械  只是放上去  人工压一下 就好的  很低难度

  在升级一下  有几个物料口 传送  送到一起 自动组装 后机械 热容后压平  ,会升高几个 难度 但~~~对数控来说~~基本功能而已

网友:
旋转时,接触塑料的同时就产生高温了呀,还加温干嘛?  关键是旋转速度要快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旋转时,接触塑料的同时就产生高温了呀,还加温干嘛?  关键是旋转速度要快
呵呵,你觉得摩擦焊和直接加热焊接哪个成本低?一个上万转的伺服电机就是好几万, 楼主做这种小盒子的焊接,估计设备预算不会超过5万

网友:
汽缸+隔离+发热
预热OK,压入:汽缸下降--》压入定时---》吹气冷却-----》汽缸上升--压入完毕

网友:
刚才看到 AM淘金的那个 开关 就是这种 结合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旋转时,接触塑料的同时就产生高温了呀,还加温干嘛?  关键是旋转速度要快
呵呵,你觉得摩擦焊和直接加热焊接哪个成本低?一个上万转的伺服电机就是好几万, 楼主做这种小盒子的焊接,估计设备预算不会超过5万

看来你对塑料及焊接行业不熟.  假如你觉得一台200-500RMB的小型台钻都贵的话,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