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把步进电机驱动器给烧了,联系了厂家说是急停急转容易烧毁,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2010-05-06):
最近把步进电机驱动器给烧了,联系了厂家说是急停急转容易烧毁,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烧好就是说~~~~ 线圈 过热了  电流大了    急停急转是会产生大电流容易烧的 但步进电机~~~~我还没烧过~~~~ 急停本是就常常用

急转到是不用 急转 真的很伤

网友:
急停急转会烧的话还是质量问题啊......好一点的驱动器都不会的......

网友:
应该是电流检测响应速度不够造成的吧

网友:
要加RC吸收回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加rc吸收回路了

上个电路来 学习一下

网友:
急停有可能会烧,如果没有保护电路的话。因为急停时,能量通过步进电机传给电源,可以将电压提升到超过驱动电路的极限电压。电源加个限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要加rc吸收回路了
上个电路来 学习一下

会不会就是保护双向可控硅的RC(电阻串联电容)?

网友(2011-01-23):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要加rc吸收回路了
上个电路来 学习一下
会不会就是保护双向可控硅的rc(电阻串联电容)?

是的,就是这个吸收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等你单方向缓慢转动也断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只能用于静态的场合.

网友:
驱动器应该在它给定的范围能正常工作,急停,急转都应该没问题才对,过流保护,超温保护都应该有才对。

网友(2011-02-24):
奸商就是奸商,什么事都能找出借口的。
最后是不是单向也会断? 阿莫可这样解释,不转就不断了.

网友:
同意:奸商就是奸商

网友:
驱动器输出级本就是恒流方式工作,关急停急转什么事,质量有问题才是真正原因.

网友(2011-05-13):
驱动器有限流设置的呀,应该是不会烧掉的。

网友:
会不会连接线会接触不良啊。

网友:
可能性不是太大,本身步进的转速都很低,反电动势很低的,如果是直流电机的话倒是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驱动器性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