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速度由PWM波的频率控制吗?

楼主(2010-05-06):
步进电机的速度由PWM波的频率控制吗,那占空比又控制步进电机的什么呢?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专门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那么通常PWM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
暂空比通常应该保持50%。如果你想实现步进电机的细分,你应该考虑直接
驱动步进电机或者察看对应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买的,自己用M16做一个信号发生器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M16发送的PWM波占空比和脉冲频率各控制电机的什么?我认为占空比控制步进电机的力矩,脉冲频率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2010-11-02):
回复 网友B:

做好的成品驱动器力矩是不可以用占空比调节的,靠上面的拨码。占空比只要保证有效脉冲的宽度能被驱动器接收就行了,没有其他意义,只有频率才控制步进的速度,脉冲个数控制步进步数来定位

网友:
脉冲频率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
------------------
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