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105 RSSi 测量距离问题

楼主(2010-05-06):
最近接手一方案,使用A7105 RSSI检测距离,测试中读取RSSi值发现,RSSI值和距离的关系不成比例关系
        随着移动会变化,位置高低也会变化,找不到两者间的关系,那位大虾做过这方面的,指导下。

        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
RSSI测距,异想天开!
RSSI随环境、多径、天线、遮挡物、甚至温度、湿度都有变换,想和距离成比例关系实在是无语~~~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行不行在讨论,按你意思,RF要测距离,该用什么原理?

网友:
测量相位

楼主:
其实测试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

楼主:
相位?好高深,咋测量,能详细讲讲不?要用到啥硬体?

网友:
近距离测距还是超声波、红外,中距离测距激光,远距离测距相控阵雷达。

楼主:
需要通过俩RF IC通信,来确定双方大概距离多远,
基于上面原理,能搞出来吗?

楼主:
都进来发表下意见啊,之所以这么整,是因为看到过国外类似产品
虽然距离不是很精确,但是测大概范围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0-08-28):
回复 楼主:

你也玩这个吗,我最近买了几个A7105模块,不知道怎么样玩!

网友:
也许可以用 CC2431的Zigbee定位

网友(2011-08-11):
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个,也想用RSSI 定位 确定功能,不是很精确的,一般就可以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