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1052做电子罗盘,置位复位的时候烧坏了,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06):
我在做一个电子罗盘,用的是hmc1052,我只要求保持水平能测方向就可以了,做一个最简单的电子罗盘。遇到问题如下:
    已经可以将两路偏置电压捕获,并AD转换进入单片机。因为内部含有工艺造成的误差,而且比有效信号大的多,所以通过数字相减发,利用置位复位带,让两次的电场方向相反,然后相加除以2,就得到固有的偏差,然后从AD转换结果中去掉固有偏差,得到准确的结果。之前我用了an214中提供的电路,可是DO1好像不能控制复位带复位。后来用了IRF7507的那个方案进行置位复位,因为没有IRF7507,用了IRF540代替。结果连上后发现Y坐标的管脚始终为电源电压,估计烧坏了,X轴还是正常的,而且置位复位前后X轴的读数是不一样的,相差大概六七十个计数的样子,达到了效果。所以我不知是我替换了7507的原因还是其他方法的问题,希望赐教,谢谢!
另外,我下载的官方指导资料上写的,不消除固有误差的情况下,两轴读数都在512以上,可是我的读数y轴在512之上,而x轴有些时候达不到512,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我感觉放差分放大电路应该用仪用放大器,LM358是不是有点太。。。

网友:
【楼主位】 liufanchinchen
"因为没有IRF7507,用了IRF540代替"
------------------------------------------
建议你把电路发上来让大伙帮忙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磁阻传感器里面就是两个电桥,如果电桥绝对平衡而且没有外部磁场的情况下,单桥臂输出就应该是供电电压的一半,两个桥臂之差应该是0. 电桥一般不会绝对平衡,所以有个固有偏差,放在普通环境下又会叠加一个0.5高斯左右的地磁场在敏感轴上的分量,所以两个轴输出不一样甚至差很多也正常,如果x轴顺着地磁场方向那它的输出可能就比较大。

网友:
有可能是某脚虚焊.先检查焊点.特别是桥的接地端.
LM358也能用.我最初没有LMV358时,就用的LM358.输出信号在地磁下,放大100倍才200mV左右.

楼主:
买来了irf7509,现在完全用了官方提供的电路和器件。好像复位/置位电路也能正常工作,因为在置位后读数和复位后读数,两次的读数相差很大,大概60-70个计数左右。可是接下来怎么操作呢?通过置位复位得出了校正值后,在什么状态下进行方向测量呢?

网友:
你买的1052多少钱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17¥

网友:
用个小的指南针来帮助你确定方向.
计算就用官方的atan.
角度修正通过一个轴的正负来确定,+360,或者+180.
你旋转板子,如果方向是反的,就把H和L减的顺序调一下.
在100倍放大,12位AD时,分辨率小于1度.

网友(2010-08-05):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东西,用LM358放大200倍,采上来的两路电压都在2.5V到3伏之间,这对吗?经过计算atan(y/x)得到的值在0-1.3弧度之间(这个值是把板子转一圈之后的范围)?为什么不是0-360度之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