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SP430 模拟uart中的奇偶位计算。

楼主(2010-05-06):
关于MSP430 模拟串口中,如何计算奇偶位啊,51里有ACC和P,才接触430不是很了解,望各路大侠指点一般。

网友:
这个计算方法不需要你管  设置好调试助手就可以了  一般短距离传输不需要奇偶检校

楼主:
模拟的话,应该还是需要啊,而且,需要使用奇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