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JJ--功能升级------请求技术支援--》黑白图象(寻轨小车)识别电路《----

楼主(2010-05-06):
我打算在 JJ的尾部加装一个 黑白线识别电路  电路与 主轴刚性

吧 PCB图打印在 白纸上   放于 黑白线识别电路下

识别出纸中的黑线   信号输给 CNC控制器  CNC进行动作 ~~~~

  这样 CNC就成了  PCB复制、复印机~~~ 哈哈

难点的地在于  黑线识别电路  的分辨率  能识别到多小的 平方

比如说  一次能识别 0.01x0.01MM  就太好了  最怕是 3mmX3mm ~~哪就不发玩了

各位  同伙  这个 黑线识别电路 的性能~~~ 了解的给点意见 或现成的电路  这个电路没整过 想省点时间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artcam,直接把PCB抓图然后让这个程序出刀路多好?为什么还要走纸张打印和再识别的环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用artcam,直接把pcb抓图然后让这个程序出刀路多好?为什么还要走纸张打印和再识别的环节?

控制器~~~自己DIY的~~~ 目前不支持G代码  也和现有的控制架构不 酱肉

网友:
这个思路不可取吧!

楼主:
目前 看得到的 难题有 2个 是个是电路的分辩率  一个是机械的震动()

网友:
有点创意,可以对实物进行仿制,“抄板”,感觉就是个复印机或者配钥匙的仿形机。

可以用手持扫描仪的线性CCD来提高精度,机械振动,不如采用后处理,即先扫描再“打印”。对上位机软件有存储要求。

这个思路下来,就是变成一个扫描仪配合Artcam了+雕刻机就成了。

楼主:
先扫描再“打印”。对上位机软件有存储要求。

~~~ 有就比例什么的问题来了

我的相法是 一比一 同步识别

网友:
比例之类的可以通过扫描分辨率设置和实际雕刻结果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应关系还是好确定的。
如果你1:1的概念是单点扫描的话,扫描,雕刻时间会很长,也不用寻迹了,电路图不可能是没有交叉线的单向闭合曲线,你只能对整个平面采取N字形的面位图扫描,那实用性就差很多。

用VCD的发射接受一体的激光头,在暗室中或许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例之类的可以通过扫描分辨率设置和实际雕刻结果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应关系还是好确定的。
如果你1:1的概念是单点扫描的话,扫描,雕刻时间会很长,也不用寻迹了,电路图不可能是没有交叉线的单向闭合曲线,你只能对整个平面采取n字形的面位图扫描,那实用性就差很多。
用vcd的发射接受一体的激光头,在暗室中或许可以。

光盘的 激光头 不错是个主意有 研究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