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为NIOS初学者 提供帮助!从点亮LED流水灯开始!

楼主(2010-05-06):
学习NIOS II也有一段时间了!从最开始的什么都不知道,摸爬滚打!到现在对NIOS有一点点了解!   深知其中没人带的痛苦!希望大家能一起来  帮助在初学NIOS II  阶段遇到的问题   一起解决!从点亮第一个LED灯开始,到做出复杂的设计!    坛里的高手一起行动起来吧!!!

网友:
顶,建议搞个diy开源项目,简单点的。

楼主:
在此,我抛砖引玉!先发一个最简单的IO口操作工程
IO口有四个寄存器
第一个是数据寄存器
第二个是方向寄存器         用于设置IO口的方向   为1为输出,为0为输入
第三个是中断屏蔽寄存器     用于设置IO口的中断标志位,为1时候  为开启这个IO口的中断,为0为禁止中断
                           例如:一个8位IO口   设置中断屏蔽位为  0X0F;   则  IO口的高四位为输入,低四位为输出
第四个是中断捕获寄存器     用于捕获中断,每一次外部中断到来,就会在捕获位置一,在中断中必须清楚捕获位

#include<stdio.h>
#include"system.h"
#include"altera_avalon_pio_regs.h"//IO口设备的头文件

//IO口取地址,这样方便操作
#define le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P1_BAS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main(void)
{
    IOWR(P1_BASE,1,0xff);     //设置IO口为输出IO口
    led=0xff;                    //IO口输出数据为0XFF

    return 0;
}

楼主:
在此补充一点  IOWR(1,2,3);  的用法
1:代表   的是IO口的地址
2:代表的是  IO口寄存器地址
3:代表的是  配置的数据值

读取函数用  IORD(1,2);
1:代表IO口地址
2:代表IO口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
再补充一点   现在的NIOS 9.0里面  IO口的映像里面 有6个  寄存器   但是在SOPC里面  好象没有涉及到 第 5,6个寄存器的设置
至少我没看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希望高手解答),但是一般用前4个就可以了!
第5个 第6个  寄存器从名字  上看  类似  ARM  IO口的  置高  置低  寄存器!   我没用过   只是猜测!!!

楼主: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顶起来呀!!!!!!!!!!!!!!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博客,上面讲的很详细,kingst.cnblogs.com,论坛上也有pdf,《NIOSII 那些事儿》,呵呵

楼主:
我看了!确实做得比较好!那我就不用再写了!确实你上面东西很全

楼主:
还有 我想问一下,NIOS II最高时钟  能跑多少M呢!我一直都没得到明确的资料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SDRAM限制,有人最高跑到125MHz,这事我所知道的,我自己跑过100MHz

网友:
受SDRAM限制

网友:
此贴会火,果断mark!

楼主:
有建议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留下你们的学习笔记呀!!!!!

网友(2010-10-16):
加入    有些还是少许的不明白

网友:
在这里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1-03-27):
我配置了一个SDRAM,NIOS IDE里面run as hardware的时候提示以下错误
Verifying 010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00 and 0x1005107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网友:
加入,现在我也学习了一点,大家有没有做PCI的。交流交流

网友(2011-05-27):
我这也有一点资料,是比较初级的niosII c的资料,希望有用

网友(2011-12-06):
我也来分享下经验:
  我用的是altera--DE2的板子,在自学nios2的时候,出现以下的问题:
   第一次,出现的编译的时候超出空间,出现什么memory怎么样的,还要多少字节。这个说明在配置memory的时候,空间给的太小了,需要给点空间。
  第二次,是配置这个的时候system libary中promgram memory等下面四个选项的时候,要注意了是,这个配置实际配置你的系统的实际的要运行的空间,比如你的堆栈要运行到哪里,你的程序在那里。而你的在下载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下载到flash中的。前者是你的程序运行中的空间,或者是你的程序要保存在到哪里,才能保证断电的时候程序不会消失。
  第三次,是那个DE2本身子带的SDRAM中一定注意要实例化的时候配置那个CLK引脚,这个在那个SOPC builder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注意,让我郁闷了,好几天,SDRAM不工作的问题。可能SDRAM在SOPC builder的时候,我没有找到。但是在这里说出了,提醒大家注意下,那个CLK引脚是SDRAM组件中是没有配置的,实例化的时候,不要把它忘啦~~

网友:
nios只要配置好了,使用高级外设确实简单不少。
可惜性能一般。如果对速度优点要求,有可能就不够用了

网友B(2013-05-20):
学习Nios真的好痛苦,为什么FPGA亚洲创新大赛都是用N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Nios真的好痛苦,为什么FPGA亚洲创新大赛都是用Nios呢

主要是软件编译环境IDE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