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USBee的逻辑分析仪,能正常工作,但是CY7C68013A发热很厉害,有图,另外,felixywb你的这

楼主(2010-05-06):
用DX的原理图做出来的板,功能都OK,就是CY7C68013A发热太厉害了,对CY7C68013A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帮忙看看DX的原理图有无问题,我试过去掉24C02,还是一样的发热,电路我仔细查过,地和电源都没有接错,RESERVED和WAKEUP接了地。芯片工作正常!
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原理图是这个:

网友:
原理图问题太多,
1,确认是CY7C68013A-56的,不带A的是含铅的,芯片会发热
2,RESERVED管脚要接10K电阻下拉到地。
3,WEAKUP接100K上拉到VCC,总是处于唤醒状态,(只有非常注重功耗时才会用到)

另外,你的68013上clkout和ifclk都没接,我不明白,你靠什么做数据时钟同步呢?

楼主:
可以确定是CY7C68013A-56 LFXC QFN封装的,批次是0901
另外,这两个68013不需要时钟同步。
先按你说的试试看。

网友:
一个晶体的目的不是为了时钟同步,而是为了减少晶体的个数

网友(2011-10-25):
我认为,工作正常,原理图应该没有问题,发热是那个68013A的A是虚假的,是另外加印的。WAKEUP要起到休眠唤醒节能作用,必须软件配合。

网友:
倒是你的模拟电路的ADC负输入直接连接VCC=5v,而VREF直接用内部的4V,只有-1V一下才有正常输出,否则都是饱和的。必须改接2V左右,而且需要调节校准,使输入可以对称的+-2V范围。

网友:
所以你的示波器是不可能OK的

网友(2012-04-23):
我觉得68013发烫不一定就是不带A的,带A的也有可能发烫,我有个CPLD+68013A的板子,在上电的时候,没有问题,68013不发热,有些时候向CPLD里面写了程序了就会发热比较厉害,估计68013A和CPLD的某些管脚逻辑状态出现线与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