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而告之】Xilinx 隆重推出 ISE Design Suite 12.1

楼主(2010-05-06):
新型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2.1 开启了 Virtex®-6 和 Spartan®-6 FPGA 的生产力新时代:

利用自动时钟门控技术将动态功耗降低达30%之多
凭借设计保存功能实现了时序可重复性
具备第四代部分重配置的设计流程削减了系统成本
在对所有 Xilinx Virtex-6 和 Spartan-6 FPGA 系列提供全面生产支持的同时,新型 ISE Design Suite 12 软件为具有更高设计生产力的功耗和成本实现了突破性优化。ISE 设计工具更是首次推出“智能”时钟门控技术,将动态功耗降低了30%之多。新套件还提供了基于时序的高级设计保存功能,同时具备第四代部分重配置功能的直观设计流程,可降低多种高性能应用的系统成本。

立即下载!- 获取 ISE Design Suite 12 内任何产品的30天免费评估版,马上着手 Xilinx FPGA 设计!

下载连接在这里: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download/index.htm

=================分隔线===================

个人评论:不知道用过ISE高版本的各位有多少,我是10,11都比较多的用过了,越来越烂,bug层出不穷,50%的精力在和软件不稳定和bug作斗争。不光我一个人的问题,linux平台下的系统,据业内同学所说,也是bug多到直接下马返回9.2i的地步。
别忘了ISE11开始就不是免费软件了!
如果我是xilinx的老总,我就会把软件开发部门的经理叫来,当场射杀。不知道工具做到这个地步了,xilinx频繁升级版本号,到底想干啥?

网友:
ISE的WEB Pack还是免费的,不过IP Core,ChipScope等没有了,并且部分器件不支持。收费与否暂不评论,尽管两边都收费很讨厌。

ISE的Bug……
10可能还好点,11开始基本上就和Altium Designer看齐:天天升级,补丁不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g越来越多。而且都是一用就知道的bug。

网友:
我已经在用 12.1 了
郁闷的是安装程序居然不支持中文路径,所有快捷方式全都创建失败,害得我装了好几遍
之前的版本从来都没出过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以ISE10为例,工程目录有个中文,就什么也做不了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安装程序,例如在桌面上放个快捷方式,对于中文版的windows来说,桌面的路径是包括“桌面”二字的,至少我不知道怎么能改
对于ISE10/11,我安装完之后,在桌面/开始菜单上会有ISE的快捷方式
而ISE12.1,装的过程中就一路报错,装完后跟没装似的,所有快捷方式都创建失败

网友:
之前装了ise11之后马上换回10.1.03。
11太不好用.....
不知道12怎么样....

网友:
补丁出来了
==========================================================
AR #35331 - ISE Design Suite 12 - Shortcuts and desktop icons are not created when language is set to anything other than English or Japanese

Description

My language localization is set to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or Japanese. After installation, my desktop icons and shortcuts were not created, and the following error occurs:

"Failed to create link xxx.lnk to xxx.xxx"

How can I create the shortcuts and desktop icons?
Solution

Localization settings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are the only supported languages. Any other language setting is not supported and can cause issues with other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tools.

To install the shortcuts and desktop icons, download the following patch and place it into your installed Xilinx directory. Xilinx recommends that you backup your "libwiclient.dll" file prior to dropping the new patch file so that you can revert back if needed. After applying the patch, run shortcutSetup.bat from the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in the common/bin/nt(64) location.

For the patch, download and unzip the file (see the readm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Patch: ftp://ftp.xilinx.com/pub/swhelp/ise12_updates/ar35331.zip

=============================================================
ise真是越来越不好用了,11.1简直就是垃圾,都没测试就放出来,我估计12.1也是垃圾,不是要用s6,就在10.1了,升级都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你们装了的能不能贴个license上来啊

网友:
LZ是今天收到了邮件吧:)

网友:
Spartan-6 的性价比真的很好,可用了后你会哭!

楼主:
回复 网友D:
spartan-6 的性价比真的很好,可用了后你会哭!

呃,能否详细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你好
    可否发个12.1的license给我,邮箱:chenjie.eda@163.com  电话:15928140240  QQ:344539179
    先谢过了。

网友:
各位能不能推荐一个稳定好用的免费或破解版本,我刚刚接触FPGA,很可能遇到bug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用spartan-3A/3AN做个产品。谢谢!

网友:
可否发个12.1的license给我,邮箱:sunshen@sina.cn
在此,谢谢了

网友:
请问7楼楼主 shortcutSetup.bat这个文件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F:

ISE安装目录\common\bin\nt\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同关注S6的这个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关注Spartan-6

网友:
回复 网友B:

ISE安装目录\common\bin\nt\
我在这个文件夹内没看到这个shortcutSetup.bat文件啊?大家装了ISE12.1在这个文件夹内
都有这个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只能说,我这里是有这个文件的

网友:
终于找到了,感谢21楼的兄弟啊!

网友:
Patch: ftp://ftp.xilinx.com/pub/swhelp/ise12_updates/ar35331.zip

这个patch中的说明文件说的是
5) Open your <Installer>/bin/nt or <Installed_AREA>/common/bin/nt and run
       setupShortcut.bat

其实不是setupShortcut.bat,而是shortcutSetup.bat,怪不得我都搜不到文件!

本来软件安装就有问题,搞一个补丁也没说明白怎么用!

网友:
呵呵,XP,Win7都安装过。XP下有那个路径问题,Win7下安装一切顺利没有问题。

网友:
装了一个,还没用!ISE很垃圾,什么时候能做到它的器件的水平!

网友:
xilinx 对客户来说中跟本就不负责任,这样的工具你叫人怎么用哦。
楼上说的器件的水平其实xilinx 也是三星帮他代工的。
但是真NB现在它用45纳米技术了算是工业界最高工艺水平的了!!

网友:
就是说xilinx的开发工具跟不上芯片步伐!!!

网友:
用Quartus写Spartan的程序。恩。那样就不会有问题了(liǎo)。
我果然强大。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我有不少同学用Modelsim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综合工具有问题,Modelsim也没辙。。。
至多后仿验证一下吧?

网友:
X家的FPGA结构这么规整,还是应该把旧的系列的技术细节完全公布出来,让学术界给他开发布局布线程序。
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ISE了…… 当然,话说回来,A家的信息透明度还不如X家……

不过在脚本里面直接调用ISE的工具还是比Altera的quartus_sh方便…… 现在做FPGA工程都是写Makefile的……
ModelSim仿真,xst综合都一个命令下去就搞定,彻底避开和ISE打交道…… 不过主要的原因一是我在Linux下做开发,
二是电脑太弱,跑ISE这样的大Qt程序过于慢……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I:

貌似我手里有一本书介绍了XC4000系列的底层结构,以及一些布线和优化方法
据说,传说中可以动态自重构的XC6000系列也能找到资料

《深亚微米FPGA结构与CAD设计》
Architecture and CAD for Deep-Submicron FPGAs
[加]Vaughn Betz、Jonathan Rose、Alexander Marquardt 著
王怜俐 杨萌 周学功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年

网友:
果然是博大精深!看来路还要走很远呢!!

网友:
上回替客户开始使用Xilinx ISE,差点被吓死,现在都请客户改ALTERA 或LATICE....

ISE 的"""烂""""全球都知道!!!!
真希望Quartus II 也能Compiler  Xilinx FPGA.

Xilinx ISE 更本就是小学生设计的软体...............

网友:
h2feo4,4000系列FPGA是X家最公开的了…很多早就重配置的都是用它。但是早就买不到了,甚至有人自己写论文讨论在FPGA里实现它…
但是后来的就越来越不公开了…

不过要论_公开,Atmel的非常公开…但是器件不好买…我一直想弄来玩可进化的硬件…

网友:
回复 网友I:

貌似现在只能用FPGA来模拟FPGA,杯具啊……
能动态自重构的,我也想要……

网友:
【37楼】 h2feo4 无机酸

其实Spartan 3就可以做自重配置的。Spartan 3E似乎也是可以的。
外部环回JTAG口或者SelectMap,但是Xilinx现在只支持在Virtex系列的部分重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spartan-6 的性价比真的很好,可用了后你会哭!

-------------------------------------------

正准备着手SPARTAN-6,这位仁兄能否多说几句?给大家提示一下陷阱所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J:

网友:
应该说ise多bug从8.1就开始了,到后面就越来越肥,越来越怪了

网友:
那么请问既然ise这么不好用 为什么他能当上老大的位置的呢??!!
那其它人又是用什么来开发xilinx 的芯片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K:
----------------------------------------------------------------------

你开发过fpga吗,无论原厂软件多烂你都得装它,虽然你可以换第三方的ide

网友:
【43楼】 kenson

ISE不好用,主要是图形界面不好用,只用它的命令行工具的话,挺好。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 其实我两个公司的产品都用的只不过用些最低级的产品如EPM240 XC3S50AN之类的
现在重点要把约束和时序延迟方面学好他还有我对命令不太熟悉可否可以指点一下有那些可以参考一下的呢?!!
如TCL脚本 和 约束方面是我学的重点!!!再次谢谢上面各位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D:
spartan-6 的性价比真的很好,可用了后你会哭!
兄弟说说为什么?我正准备做S6的移植呢。。

网友:
大伙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俺一直用quartus去综合 仿真Xilinx,lattice,actel的电路,当然调用内部IPcore 是不行的,只好还得用原来的,只要是自己手工写的电路,基本都是用QuartusII,最后在ISE ,ISP下面去闭着眼睛综合了,我的机子里头这4家的IDE都装的,用的顺手的还是QuartusII,可能是个人习惯问题吧。
其实Altera也也很不错的,芯片也只是比Xilinx稍微有一点点的差距,可惜的是cycloneiV没有qfp封装的
都是BGA的优点郁闷

楼主:
这几天托南方和北方的朋友问了问Spartan6的消息,结果是就是没有。
安富利上面看来好像似乎是LX45这个型号(484的)能订货,其他的都是几百周的延迟。

网友:
刚下载个ISE12.1 ,装的过程中就一路报错,有在中文版的windows下安装成功的吗?谁能告诉下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2010-09-01):
这个是12.1的补丁。
这个软件做的真是垃圾。要不是公司全是某某学校的同事,死也不用这个公司的器件。
各位可以看看补丁里面要替换的那个dll和安装包里面的dll的修改时间是多么的接近!!!!!!!!!!
不知道x是怎么想的,搞这么垃圾的软件,还到处宣传自己的多么多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L:

仁兄强大,都装了。

网友(2011-06-01):
现在的坡接还没有满天飞,等等成熟后再用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M:
上个license

果真有licience。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