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说一下目前3G DTU与GPRS DTU的异同点?现在不确定选择哪个合适

楼主(2010-05-06):
刚接的项目,客户认为GPRS是趋于淘汰的技术,要求必须使用3G DTU,3G DTU在网上很少看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3G与GPRS的优势和劣势,有熟悉的朋友给介绍一下,谢谢哦。

网友:
如果你不能很好的引导客户的话,他们就是你将来的噩梦。

网友:
这要看用户需求,如果他的数据量<2MB/h,就没必要上3G了,3G信号覆盖没gprs的好,据说电信的evdo还行

网友:
电信evdo 的话,可以用ANYDATA 的3G evdo 模块 DTM-518C 或DTP-500D

网友:
至少目前不建议用3G

网友:
要看客户需求,合理推荐,我有很多模块,可以联系一下QQ:370310225

GPRS模块:
SIMCOM系列:GSM/GPRS Module:SIM300C/340C、SIM300D/340D、SIM900/900D

西门子系列:GSM/GPRS Module:MC37i、MC55i、MC52i
           GSM/GPRS/EDGE Module: Mc75i

3G模块

  WCDMA模块:

    SIM5210   (单频段WCDMA/HSDPA 2100MHZ)
    SIM5218   (全频段UMTS/HSDPA 850/900/2100MHZor900/1900/2100MHZ)
    SIM5213
    SIM5214
    SIM5215
    SIM5216

  TD-CDMA模块

   SIM4100   (TD-SCDMA2010-2025MHZ)
   SIM4222
   SIM4222S

  CDMA20001X EVDO模块

   ANY DATA DTM-518C
            DTP-500D

网友:
用过华为的WCDMA的和EVDO的3G 芯片,W的是带TCP/IP协议栈的,而EVDO是没有内置TCP/IP协议栈的。根据我在杭州的测试结果,EVDO的网络速度要远比WCDMA的要好,尽管WCDMA理论上带宽性能优于EVDO

网友(2011-05-20):
Appcat 苹果猫
如果你不能很好的引导客户的话,他们就是你将来的噩梦。

怎么说呢?

楼主:
搬个凳子,听听苹果猫的建议。

网友:
如果客户只是担心GPRS是趋于淘汰的技术,说明他不担心gprs的速度,工业上好些应用不需要那么快

网友:
3G方案,经费我这边可以提供,看那位愿意合作
QQ:124808585
急...

网友(2011-11-08):
应该只是速度的区别吧  mark

网友:
3G DTU 和 GPRS DTU比,性能上就是网速快,3G(WCDMA的)向下兼容GPRS, 更多的问题是差价!
不差钱,3G DTU完全可以取代GPRS DTU,记得是不差钱的情况下哦,呵呵

网友:
3G目前都是微功率居多,城市覆盖还凑合,远郊或者干脆没人居住的地方怎么办?所以为什么现在任何一款3G产品都是双模的,就找到答案了。用3G DTU,花着3G的钱,用着2G的网,没有这么2的客户吧。

网友:
所以我说"不差钱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