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午餐来了---DS1052E变DS1102E

楼主(2010-05-06):
看了老外的视频,把自己的50M的DS1052E改成了DS1102E,测量

频率达到300M以上.当然也可以改成其它型号,看图看视频center>
(原文件名:P060510_19.40[01].JPG)

网友:
好啊,LZ的系统版本和我的一样00.02.02 SP2,看来有戏,但是不知道测量数据是否还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啊,lz的系统版本和我的一样00.02.02 sp2,看来有戏,但是不知道测量数据是否还准确

比原来更准确

网友:
猜想:升级后就是超频了,所以相比50M的性能提高了些。

网友:
2009年3月 生产的可以改吗? 看过一下视频好像要改一下硬件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9年3月 生产的可以改吗? 看过一下视频好像要改一下硬件对吗?

DS1052E任何版本都可随意更改,都不用改动硬件

网友:
坛里有一贴 只要去掉一个电容将DS1052E从50Mhz升级为100Mhz的版本?  只要串口改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坛里有一贴 只要去掉一个电容将ds1052e从50mhz升级为100mhz的版本?  只要串口改就ok?

去掉那个AD8730的低通电容也行,改版本将时基增加了2ns档

网友:
忍不住再来关注下

网友:
真的想买一个. 但(DS1052E在200mV/div出现的问题 ) 这贴的问题 解决了吗? 就怕升级后问题多多

网友:
嘿嘿 就应该物尽其用 我也成功改100M了~

网友:
看了半天,听不懂鬼佬讲什么,谁出个教程哈

网友:
如何刷回去有人试过啦~! 示波器这东东要来用的。刷成100M 保修是个大问题

网友:
DS1042行不行啊?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半天,听不懂鬼佬讲什么,谁出个教程哈

看我的教学吧,在18楼

http://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68956&bbs_page_no=1

网友:
普源必須要儘速解決这问题,否则真假難辩,不保証您买到的100MHz scope是正品而是由50MHz改标签改來的.二手货更危险

网友:
这个算是DIY吧,如果买示波器是拿来使用的,不建议做此操作
购买仪器不要过于贪图便宜,普源示波器的序列号不是瞎编的,代理商正规渠道拿货序列号在厂家是有备案的,每台机器对应唯一序列号(机身,保修卡,证书,装箱单,包装箱),客户拿到机器填写个人资料与普源注册可以享有正规保修服务,注册时保修卡所填购买代理商信息与厂家备案的代理渠道序列号一致也可以进一步验证。
新版示波器前面板有稍许改动

网友:
我也成功升级到1102E,
对于很多同好关心的如何改回原型号的问题,本人也做了实验,
确认可以改回原型号,只要将序列号中的“B”改回原来的“D”
另外,别忘了改完了需要做一次“自校正”,还有窜口线是需要直通的,“不是交叉线”。
可以参考这个贴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68956&bbs_page_no=1&bbs_id=3053,里面有中文的图片教程,
说明一点:在第二步输入“:INFO:MODEL DS1XXXE”后,也需要用ALT+010确认

网友(2010-06-18):
楼上是啥时候买的?

网友:
回LS,我是3月初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