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速热式热水器什么原理,几分钟就可以烧开水的那种?

楼主(2010-05-06):
刚才过去打水,打开开关,电子式的开关,水温在70度左右,热水器内部发出声响,好像水开了一样,过一会听到继电器“啪”一声,加热指示灯也灭了,水温显示E2,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过一会又一声“啪”,水温正常显示,如此反复几次,水温达到95左右开始出水,关闭开关后还会出几秒钟的水。
据说这种热水器可以杜绝千沸水,每次只烧一少部分的水。谁知道这什么原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利用水导电。平常我们加到的也就是热传到(加热金属)。除了微波加热外,只能把水当作一个电阻加热了。

网友:
可能会使用裸露电阻丝

网友:
不会直接给水加热的,否则洗澡还不电死?

据说加热丝与水之间有陶瓷隔离层

基本和电水壶原理一样,无非是功率巨大

楼主:
顶一下一楼的签名

狂风暴雨夜雨暴风狂,
黄色小药丸药小色黄。

哥曾信佛但佛信曾哥,
明天到操场操到天明。

网友:
最理想的是利用化学键

网友:
我们这很多。就是6楼的图,不过加热体是个玻璃管,外层有很薄的导电层(发热层),3-10秒内出沸水。

网友:
可能就是的大大功率加热器, 否则裸露安全过不了啊

网友:
8楼正解,老感觉这种东西不安全。
涂层在外的是外加热式,如果做成涂层在内,水在外,其效率应当可以提高很多。

做过其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