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钢铁侠2中01:13:18时间轴处桌面上不停旋转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5-06):
想知道钢铁侠2中01:13:18时间轴处桌面上不停旋转的是什么东西!看样子好象不会停的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永动机!后来还是侠 哥用东西将他挡住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网友:
那是用电池的产生电磁,以前好像在玩具店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不是,是一个不平衡系统,不存在平衡的状态,所以会不断的翻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量来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量来自导演

网友(2010-06-10):
以前在科技馆见过,很大个的,叫什么忘了。当然不是永动,

大体是说它的旋转看起来很有规律,实际研究发现其实是没有规律的(至少还没找出来)。

哦,是叫 “混沌摆”

有空试做个玩玩 ^_^

百度百科:
原理:一个运动体系(本展品为一个主摆和三个副摆)的运动状态由起动时的初始条件(主、副摆的初始位置和起动速度)所决定。单摆的运动很容易预测,由于这个大摆有三个小摆与之相连,它的运动就更为复杂。其中每个摆都 会影响其它摆的运动,因而使整个运动混沌无序,无法预测
  操作方法:旋转铜把,观察摆臂的运动。
  阐述了混沌的建模;利用旋转移动传感器对物理摆的相空间轨迹进行了实时测量,记录了混沌产生过程中相空间的角位移和角速度的变化.证实了混沌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以及混沌中3周期点的存在.

网友(2010-09-18):
钢铁侠2里面美女办公桌上的那个会动的叫混沌摆,就是钢铁侠把它用东西按住后又动那个

国外网站售价239美元而且还是要装电池的,国内售价3000元左右

你可以DIY出一个,6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7568898796

网友(2011-01-22):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量来自?

电磁,补充主摆的动力。
和“三体”问题一样,除非设定起始条件,不然没法预测运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