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短消息模块收到短信后解码的问题

楼主(2010-05-06):
本人有一个SIM300的短消息模块,装着移动卡,用串口连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用手机(移动卡)给SIM300模块发短信时,串口收到数据是
AT+CMGR=1
+CMGR: 0,,24
0891683108301745F2040D91683187916613F5000801505011817323046E295EA6

OK
用另一个手机(也是移动卡)发相同的短信内容,串口收到数据是
AT+CMGR=1
+CMGR: 0,"808D755EFA5764",24
0891683108301105F0240D91685130511186F2000801505011623123046E295EA6

OK
这串0891683108301105F0240D91685130511186F2000801505011623123046E295EA6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请问一下+CMGR: 0,"808D755EFA5764",24中的0,,"808D755EFA5764"和24都是什么含义??为什么用第一个手机发没有中间的"808D755EFA5764"这串数据??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我很急用的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808D755EFA5764",24

前面的是来电号码在本地电话本中存储的条目名称,如果电话本中没有这个号码,在PDU模式下就不显示了,24是短信息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明白了 还真是这么回事,谢谢高手指点了

网友(2010-06-08):
请问楼主,这些数字你怎么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能把这些数字转化成我们能识别的字符?

网友:
这串0891683108301105f0240d91685130511186f2000801505011623123046e295ea6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请问一下......

请问楼主”这串0891683108301105F0240D91685130511186F2000801505011623123046E295EA6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haoqi)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只要复制这些数字到UltraEdit中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再打开就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的意思了,查了好多资料,终于明白了这些事ucode码,和我们的汉字以及英文字母还有数字都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2010-07-08):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这个做的是毕业设计 做完就回学校了,好久没上网了   正如6楼所说的  下载个ucode码转16进制想软件 就能看见0891683108301105f0240d91685130511186f2000801505011623123046e295ea6这串数据中的最后几位6e295ea6是什么意思了,前面那些数据是根据发送数据格式来的

网友:
请问一下移动卡解码过后如果发不了信息的话拖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15031511682发:"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说的移动卡是手机里的还是SIM300上安装的移动卡?还有啊,什么叫拖码?

网友:
对是手机SIM卡,把他解码,也就象魔术卡的原理,但是我是要用来发送短信,如果解出来的码发不了信息那么就得拖码,
     请教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些数字你怎么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能把这些数字转化成我们能识别的字符?

不看手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 PDU码短信格式短信规则解析  一看就明白了  你可以在网上搜搜  你要是搜不到  给我个邮箱 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问题太深奥了  我理解不了 不知道你那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