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相位有60度和120度,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5-06):
市面上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相位有两种,一种是120度,另外一种的60度,我不小心把两种都买来了,看了一下引出来的几根导线,发现三根精线是电机的三相定子绕组的电源输入端。另外有五根较细的导线,其中两根是霍尔传感器的电源和地,另外三根是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由此我知道有三个霍尔传感器,问题如下:

120度相位的是否就是三个霍尔传感器空间每隔120度放置,如果是的话,那么是否电机转一圈需要换相三次?即每转120度换相一次,对应的三组霍尔信号是多少?

60度相位的是否也是三个霍尔传感器空间间隔120度放置,而且转一圈需要换相六次?即每转60度换相一次,那么对应的六组霍尔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多少?

三个霍尔传感器(H3H2H1)的信号组合共有8个,分别是000,001,010,011,100,101,110,111

霍尔传感器的输出信号(H3H2H1)在120度相位和60度相位下分别是怎么样的?如正转一圈分别按什么样的顺序输出信号,反转一圈又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输出信号的?

希望哪位高手回答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
有000 111的是60度的,对应输出找本书,或者飞思卡尔和microchip都有pdf看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000 111的是60度的,对应输出找本书,或者飞思卡尔和microchip都有pdf看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其实那个对应输出我已经找到了,只是不太理解;能否帮助讲解一下呢?

霍尔传感器的原理我也了解,但具体到应用就是理解不了,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程序来判断霍尔是60度还是120度如何做?

换个问法:请问如何让控制器既能控制60度霍尔的电机也能控制120度霍尔的电机呢?

希望高人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B(2017-08-26):
这个地方也我不明白,二者的区别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也我不明白,二者的区别是啥?

你这坟挖得够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坟挖得够深的。。。。。。

秒回啊,感谢!
想学习下电机,所以搜了下,看到有人问这个就顶起来了!

网友:
多谢6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