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占空比跟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0-05-07):
用UC3842控制的开关电源中,如果占空比不变,是开关频率越高   输出功率越高吗?我怎么感觉一样?哪位高手给分析一下?
还有UC3842怎样连接才能使它的占空比不变。改变输出频率来控制开关电源???

网友:
单端反激电源的频率太高变压器不太好设计。。

用UC3842实现变频控制需要很多技巧,主要看你对里面振荡器的理解程度。。

理论上,原边电感量越大,输出功率越低,占空比固定、原边电感量固定时,频率越高,输出功率越低(反比关系)。。

网友:
UC3842占空比应该是按FB的电压来控制吧~~输出功率还有电感量有关的~~~你用3842做反激不是正激哦~~

网友:
如果不是谐振电源,在理想情况下,开关频率,对输出功率没有影响,我说的是理想情况!
如果不是谐振电源,在实际情况下,开关频率越高,对输出功率越低,因为电源中的元器件的交流损耗越大。

如果想做变频电源还是推荐用专用的变频IC,见过用3525做变频的,估计楼主是个初学者,建议慢慢来,先不要搞太复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注意单端反激变换器和半桥全桥变换器在“变压器”上的区别!!——单端反激的变压器是兼做储能电感用的(关断时通过副边绕组释放能量),半桥和全桥变压器是传输功率的,不储存能量。。。

并非3525才能变频,变频只是一种设计技巧。。。

(本人用3842做过20%固定占空比,10KHz—300KHz的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人用3842做过20%固定占空比,10KHz—300KHz的控制器)
哦 能把这个资料给我看看吗?   对我有帮助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这部分属于公司的项目,不便透露。。请见谅。。

网友(2011-07-20):
占空比=Ton/T=Ton*f

网友(2012-02-03):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指,对于半桥和全桥,F增加,输出功率影响不会很大??

您通过38系列变频,是通过开关改变RT或CT值??

网友:
也学习下,正打算用UC3842做一个反激充电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