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ltium Designer的PCB上,怎样设置成过孔被绿油覆盖?

楼主(2010-05-07):
pcb厂家做板子的时候是不是只看图就知道了,无需另外附加文字说明?

网友A:
简单,选中一个via,右键选find similar object.然后在pcb inspector 中勾上solder mask tenting-top 和solder mask tenting-bottom就行了.或者还有个变通的方法,在altium示例pcb上看到的,在solder mask expansion规则里新建一个针对via的规则,并把expansion设置成一个比较小的负数.这样放置的via都是被mask层覆盖的.在altium的3D模式下可以看出区别

楼主:
谢1楼,回去试试

网友:
好麻烦啊,我们一般都是告诉加工厂“过孔盖油”

网友(2011-11-02):
年前做了个视频演示操作说明,简单的介绍了下 全局和过孔 阻焊的问题。
因上传附件不成功,很少全局操作及没有修改过过孔阻焊的可以到原始发帖处下载视频附件(个人觉的当时制作的还算直观)

Altium AD过孔阻焊全局操作演示【初创】
http://www.eda365.com/thread-50923-1-1.html
Altium AD过孔阻焊全局操作演示.zip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麻烦啊,我们一般都是告诉加工厂“过孔盖油”

如果是部分盖油,部分不要求盖油 厂家就不好操作了。何况自己编辑仅几个命令而已...

同时,为了避免制板厂人为失误造成的影响,即使自己做了盖油操作,仍建议用书面文字进行强调说明

网友:
设置没用的,最好和PCB厂家说比较稳妥!

网友:
厂家一般默认盖油的~不盖油要特别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厂家一般默认盖油的~不盖油要特别说明。

倒,我做过的几家正好相反的,你不单独说都是不盖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设置没用的,最好和pcb厂家说比较稳妥!

怎么可能没用。人家出图就是照你的图出的。你自己已经把过孔的solder层给盖上了。哪个厂家蛋疼还给去掉啊
我现在PCB发出去之前都会自己把过孔的solder mask tenting-top 和solder mask tenting-bottom勾。从来没出过错。而且有的孔你想让它露出来也可以。

网友:
选via,不是pad,不就是自动盖上了吗,你肯定搞混了

网友:
点过孔属性 把右下角的两个方框打钩就行了 开头是F的两个选项 过孔都要加阻焊处理 要不然就会露出铜 AD09

网友:
如果发给电路板生成厂是gerber文件的话,过孔盖绿油要小心。因为gerber文件无法区分过过孔焊盘,做cam图的师傅要很有经验才能区分哪些是焊盘哪些过孔,而且盖油只能以某一个孔径为标准盖油。

网友(2011-12-02):
回复 网友F:
如果发给电路板生成厂是gerber文件的话,过孔盖绿油要小心。因为gerber文件无法区分过过孔焊盘,做cam图的师傅要很有经验才能区分哪些是焊盘哪些过孔,而且盖油只能以某一个孔径为标准盖油。

楼上正解呀

网友:
自己出gerber文件是最稳妥的。
solder maste层是管那些部分不覆盖绿油的。在一些板子上可以看到阴刻的文字,LOGO都是将其放在solder maste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具体要怎么样?

网友(2012-04-09):
看来在这里做板,得设置了,连打两次,都没有设置,悲剧

网友:
在pcb3d模式下可以清楚看到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如果需要选择全部via盖油,可以使用批量设置,这样不会盖掉pad

选择一个via,右键第一项,查找相似对象,点确定,弹出,

其中这两个就是隆起的设置,勾选就直接盖油了,是这个板的所有via全部设置完。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领教了

网友:
到底是要自己做好,还是要和厂家说明呢?

网友:
这个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要记号~

网友(2012-05-23):
悲剧的是我设置了,做出来的版还是没盖油。。万恶的小厂商

网友:
打样的时候有选项。

网友:
heiyuu1
讲的很详细啊

网友(2013-07-03):
麻烦。这个问题

网友(2013-08-28):
好像在  发板的时候可以告诉人家  过孔开不开窗。然后  或者可以设计一下过孔的属性。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4-08-30):
跟厂家说一下就行,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设置没用的,最好和pcb厂家说比较稳妥!
------------------------------------------- ...

楼主正解,有的需要盖,有的不需要盖,所有的东西都在设置中完成。像加文件说明,打电话商量,口头的东西其实是很危险的。需谨慎

网友(2014-09-29):
引用 网友A:
简单,选中一个via,右键选find similar object.然后在pcb inspector 中勾上solder mask tenting-top 和solde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感谢坛友!

网友(2015-01-12):
负责的厂家会和你电话联系的。

网友:
我们公司 直接发word 文档过去,工艺要求写在里面,还是联板图,gerber文件一起。厂家就知道了

网友:
文件规范的角度出发还是要设置好的。

网友:
古二真

不过一般你要是发PCB文件,不导出Geber的时候,你可以不用管,然后去PCB下单 页面上选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