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18 编译问题?

楼主(2010-05-07):
我程序编译出如下错误:Error[924]   : missing argument to "-O" optio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支支招!

楼主:
本人IDE用的是8.50
picc版本是9.64

网友:
是优化选项吧。
LZ工具选好,不懂命令行调试的,最好还是使用IDE环境进行配置。

楼主:
我关了优化也不行嘛,我换了,9.63的 ide换了8.33的,也是这样的问题,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