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潮老师:使用你教材上的方法,用外部11.059200晶振,捕获模式测量150K频率,精度是否能够

楼主(2010-05-07):
1.外部11.059200晶振
  2。捕获模式测量频率(最大频率150K),精度是否能够达到±1

楼主:
这个栏目现在好冷清喔!

楼主(2010-07-19):
我继续顶上去,直到马老师解答。

    1.外部11.059200晶振
    2。捕获模式测量频率(最大频率150K),精度是否能够达到±1

网友:
lz:你是否真的购买和仔细学习过我编写的教材了?书中的第11章给出了3种不同的测量方法,你还是先认真学习一下。

±1是什么概念?±1Hz?±1%? ±1K?±1个脉冲?

书中明确指出的2种方法:测频法和测周法各自的特点明白吗?

测周法适合测量频率比较低的信号,测频法适合测量频率比较高的信号。所以测量150K频率的信号最好采用测频法。

楼主:
1、
  ±1 表示±1 转  。我想达到测量精度达到±1 转(50HZ对应3000转)

2、测频法
   适合高频率模式。用来测量一定的时间内,有多少个脉冲。
   我一般设计一个1秒的队列,不用捕获模式,直接通过读取T0,保存1秒时间内的脉冲总数。

3、测周法
   适合频率非常低的模式。测量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

    请教马老师:

         (1)、捕获模式是否有可以使用 测频法和测周法?(我看了几遍都没有领会书上的精髓)
                即频率比较低时,用捕获模式的测周法
                  频率比较高时,用捕获模式的测频法
         (2)、频率比较高时,用捕获模式的测频法,在外部晶体振荡器=11.059200M时,
                 测量精度是否能够达到±1转(50HZ对应3000转)

   盼赐教!

网友:
实际问题描述的还是不够清楚,只有彻底清楚后才能分析具体使用什么方法好。

1。是不是要准确测量一个额定3000转/分马达的转数?那么假定一转输出一个脉冲的话,1秒内为50Hz的脉冲。那么你的测试范围就是0-60hz±1。即0-3600转/分。

    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你LZ为给出的150K是什么意思?

2。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最好采用8/12/16M这样正数的系统时钟,这样可以产生准确的门控时间(测频)或计数基时脉冲(测周),便于计算

3。教材中给出的采用捕获模式就是测周法的应用,是通过测量1个或64个脉冲之间的宽度。

4。对于AVR,利用T/C1的捕获模式,采用测频法进行测量也是可以的:基本方法为
       T1工作于计数器,对外部T1引脚输入的脉冲(被测信号)计数。
       TO产生一个标准门控时间,比如1秒的方波输出接模拟比较器的一个输入。模拟比较器的中断信号作为T1的捕获触发信号
       在T1捕获中断中,将本次中断捕获T1的值与上次中断捕获T1的值相减,得到的就是1秒内T1计数的脉冲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