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迷你avr串口编程器+ponyprog2.07版(辟谣:mega48也能烧写)。[图]

楼主(2010-05-07):
很迷你的,比串口大不了多少,呵呵。

原理图和软件都在这里:

成品图:

背面有点难看,主要是为了保护电路上了很多松香 (原文件名:背面.jpg)

btw:之前做了个mega48(mega8太贵,555)的实验板,用ponyprog烧写时发现没有mega48选项,网上看到有人说此软件不支持mega48,当时以为杯具了。后来去SourceForge上下了个2.07版本的ponyprog,发现明摆着可以烧写mega48的,我一直用的很好。特此辟谣。

网友:
呵呵
pcb上的字好像是反了。。。。 mirr一下就好了

楼主:
嗯,当时没注意,呵呵。

网友:
顶一下,我做的是并口的,用起来不太方便,谢了

网友:
你是电脑是联想的E43

网友:
笔记本有串口

网友:
多谢楼主!我不喜欢用uspasp,电脑又没打印口,烦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电脑是联想的e43

我k。。。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哈哈

网友:
我也做成功了

网友:
谢谢,试下做个出来!

网友(2010-06-07):
谢谢,这个超简单

网友:
谢谢,本人打算用LTP打印口,现在可用COM口。THANKS

网友:
这个progisp也是支持的。hc125的稳压二极管的,我都测试过,速度比ponyprog2.07快,支持的芯片也比ponyprog2.07多得多。

网友:
确实很小!顶下!

网友:
帮顶一下,电路还可以更简单的,把三极管去掉,把软件的“取反RESET”选取上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不要选API,要选IO。这样速度最少快8倍以上。。
本人试过的。。

网友:
大侠们,
我怎么做不成啊, 提示:“device missing or unkown device(-24)".
指导一下呗。
英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帮顶一下,电路还可以更简单的,把三极管去掉,把软件的“取反reset”选取上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不要选api,要选io。这样速度最少快8倍以上。。
本人试过的。。
都是高手啊
还有就是不要选api,要选io
这个在哪选?

网友:
不知道稳压管用5.1v或者3.3v的可以么,没有4.7的

网友:
也来狠顶一下

网友:
的确比并口的小

网友:
这个好简单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下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 用了很久 挺好用的,后来用双龙的软件了,换成并口的,数度更快些,在avrstudio中也很方便

网友(2010-08-25):
8050,我用S9013代替,4.7稳压管我用5.1代替,成功。。
母口。

网友:
mark,回头做个

网友:
mark   这个不错的样子

网友:
真的很简单,有空也学着做一个

网友:
楼主的是中文版本的,可否发上来共享一下:)楼主英明

网友:
这个好,小巧,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0-11-30):
回复 楼主:

楼上很牛

网友:
楼主的头像我喜欢

网友:
极好一下没有坏处

网友(2011-02-25):
有点大。元件做在有外壳的插坐内,只引出数据线,就漂亮了。

网友:
有空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1-04-19):
小马软件里面不支持89S51啊

网友:
好东西,看下,谢谢!为啥你的中文,我装是英文??

网友:
avr串口编程器

网友:
mega88能烧写不?

网友:
USB转串口线不能用来烧写,台式电脑的串口就可以,为什么??

网友(2011-06-14):
楼主很厉害哦
USB转串口线不能用来烧写,无奈为什么了?

网友(2011-10-09):
哈,甘都得····

网友(2011-12-02):
能用就好

网友:
mark,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串口下载器能用于mega1284P吗?另外,问一下JTAG ICE能用于1284P吗?在avrstudio4上貌似JTAGICE不支持1284P

网友:
标记下,做个试试!

网友:
带串口的本本 我也想要

网友:
我做了一个,不用三极管的,
试验了M8、Tiny13,能烧写,但是一定要拔掉isp线才能运行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不用三极管的原因

网友(2012-02-04):
做出来了,还没东西试验,接复位脚那直接测试电压10V?会不会烧IC啊?

网友(2012-05-10):
MARK,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放下载?

网友:
8050,我用S9013代替,4.7稳压管我用5.1代替,当然可以

网友(2012-08-31):
记号一下!

网友:
good !
I am using this tools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