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被解密了?

楼主(2010-05-07):
据说被解密了,好像真看到天上有群牛了!

网友:
据说而已,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真的假的,这么NB

网友:
在天国,为什么允许这帮人生存?

网友:
解密归解密,要成本的。

网友:
可怜的劳动成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tian chao,为什么允许这帮人生存?

不是啊
加密和解密的斗争就没听说过有停过
版权也并非是完全正义的东西
比如说,厂商如果放弃维护自己的产品了,还不能让用的人自己想办法么?
再比如说朗科那样的靠法律敲诈讨生活的公司
走了法律的空子
但是 贱

网友:
据说而已

网友:
靠软件加密吧

网友:
只要器件上有唯一的ID,就可能通过软件进行加密,可以使每个器件里头存放的二进制代码都是唯一的。

    即使通过硬件解码的方式把器件里面的二进制代码读出来了,当写入别的相同器件时,是可以使器件不能正常工作的。

    在加密算法有MD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器件上有唯一的id,就可能通过软件进行加密,可以使每个器件里头存放的二进制代码都是唯一的。
    即使通过硬件解码的方式把器件里面的二进制代码读出来了,当写入别的相同器件时,是可以使器件不能正常工作的。
    在加密算法有md5.

是的,根据这个id加密做得好的话,会对解密者造成很大困难,在配合对代码进行crc等校验,使得简单修改代码不可能,这样,解密者成本就很高了。

网友:
相信更多的还是利用写代码的人自身在软件上的漏洞,只适合偶然事件。

网友:
谁知道费用???了解一下,如果很低,就不用arm了。。。。

网友:
难道全球唯一id可以被修改?

楼主:
哎!也不知道解密的费用高不高!要是真得在3万左右,我都不敢用这个核了!

楼主:
看ST介绍STM32是90纳米的技术,这么就被剖解了?不知道是啥工艺破解的?这么牛咋不破解intel去!
我们还能用哪个保密噢?
有人给提个好的加密方法吗?

网友:
看价格了,AVR600块就可以破解了,太疯狂了!

网友:
永远没有戳不穿的盾,只有不停地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st介绍stm32是90纳米的技术,这么就被剖解了?不知道是啥工艺破解的?这么牛咋不破解intel去!
我们还能用哪个保密噢?
有人给提个好的加密方法吗?

    在代码中,设置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32位或更多),在程序初始化时,通过读器件的唯一ID,通过加密算法(比如MD5)后,将结果写入程序FLASH中(在程序FLASH中,如果值为1,是可以改写为0,但不能由0改写成1,得擦除成1之后才能再次进行改写)。
    每次启动程序时,如果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就执行上述代码;如果不是,则执行加密算法的数值比对,如果结果不一致,就让他执行一些与功能无关的代码。

    如果多使用几种算法,多几个执行检测的地方,同时,在程序也使用这个唯一ID作为正常数据,并使用实时操作系统。这样,即使拿出了器件中二进制码,也是不能用这个二进制码去复制新的器件的。

    我说的够明白了吗?

网友:
如果结果不一致,就让他执行一些与功能无关的代码。

要 是我就自己擦除整个flash

网友:
现在Mtk手机也有独立的Uid,还不是早被人破了。

网友:
【21楼】 wuzhujian 吴助建
如果盗版者发现了const变量的位置,把破解的代码经过修改,把const变量改为0xffffffff,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21楼】 wuzhujian 吴助建
如果盗版者发现了const变量的位置,把破解的代码经过修改,把const变量改为0xffffffff,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啊。

    如果他有这能力,有这时间,还不如自己重新设计一个呢,你说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st介绍stm32是90纳米的技术,这么就被剖解了?不知道是啥工艺破解的?这么牛咋不破解intel去!
我们还能用哪个保密噢?
有人给提个好的加密方法吗?
    在代码中,设置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32位或更多),在程序初始化时,通过读器件的唯一id,通过加密算法(比如md5)后,将结果写入程序flash中(在程序flash中,如果值为1,是可以改写为0,但不能由0改写成1,得擦除成1之后才能再次进行改写)。
    每次启动程序时,如果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就执行上述代码;如果不是,则执行加密算法的数值比对,如果结果不一致,就让他执行一些与功能无关的代码。
    如果......
思路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st介绍stm32是90纳米的技术,这么就被剖解了?不知道是啥工艺破解的?这么牛咋不破解intel去!
我们还能用哪个保密噢?
有人给提个好的加密方法吗?
    在代码中,设置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32位或更多),在程序初始化时,通过读器件的唯一id,通过加密算法(比如md5)后,将结果写入程序flash中(在程序flash中,如果值为1,是可以改写为0,但不能由0改写成1,得擦除成1之后才能再次进行改写)。
    每次启动程序时,如果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就执行上述代码;如果不是,则执行加密算法的数值比对,如果结果不一致,就让他执行一些与功能无关的代码。 ......

用模拟器,在ID的寄存器上设断点,就可以找到查ID的代码,然后将其短路掉。最好能将查验ID的程序做成一种混沌状态:不定时,不定方式地进行。

网友:
把ID和代码联系起来,或做成运算用的数据。这样要解的话也大大提高成本和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21楼】 wuzhujian 吴助建
如果盗版者发现了const变量的位置,把破解的代码经过修改,把const变量改为0xffffffff,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啊。

如果不止一个位置呢.比如有10个,而且不全是上电时检测,有些是按哪个按键后,有些是运行多长时间后.

网友:
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职业:  嵌入式系统加密工程师
偶个人很看好这个职业哦

网友:
建议在板子上加一些无聊的器件,没事拉几根线过去,嘿嘿嘿

网友:
ARM 的开发工具能力那么强, 对加密算法的设计的确是个考验了! 嵌入式加密工程师真的有市场.
好的加密要做得尽可能地封闭才行, 不容易哦

楼主:
需要时间理解和实践!谢谢!

网友:
应客户要求。他们的工程师私奔了
----------------------------------
这。。太耐人寻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天国,为什么允许这帮人生存?

半斤八两而已。别说你用的软件全是正版的。

网友:
开盖,然后用激光打断一些引脚,最后直接用探针,读出程序,IC芯片的一些资料,都有外泄的可能……

网友:
他们为什么不去破解信用卡或提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们为什么不去破解信用卡或提款卡?

银行卡是在线系统,卡上没有敏感信息。
况且,弄银行卡是严重罪行,随便乱按提款机多吐17万就无期徒刑了,故意破解银行卡被抓到肯定枪毙~

网友:
不知这样做解密的成本有多高。

STM32加密之我见

软件工程师很辛苦。每天加班熬夜,为了一个有创意的算法茶饭不思。面对当前强盗横行的世道,如何尽最大努力将你的劳动成果保住? 基本上锁有单片机都具备了读保护功能。但是还是很多很多的被解案例。所以单有读保护看来是不够的。STM32也难逃这个厄运。曾经看过一篇深圳大学出的文章(作者记不起来了)文章就讲到这个。能不能做点手脚,让被解出来的Flash文件不能直接在其他片上运行。所幸的是STM32具备了96为的芯片身份号码.可惜STM8自105以后的产品都没有了。

就此谈谈我的思路。其中借鉴了网友关于将Option 设置嵌入芯片的思路。既然可以将Option 设置嵌入一段程序到芯片中,那么我们就再多做一点。将读出芯片ID和写芯片ID也做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程序初次运行时让程序自动去读芯片ID之后再写入你指定的位置。再做读写保护设置。这个程序只运行一次后将永远不再运行了。在你的应用程序中每次复位后再运行都做ID确认,不对则进入一个空操作的死循环。这样的话即使程序被人读出来也不能治接应用了。如果他再做大量的反汇编这样就是间很困难的事了。这样做基本没人愿意做了。肯定还有更聪明的破解者会想到将你的Flash保存后再去读出目标芯片的ID,通过查找的方式从Flash文件中找出那段字符来的.这样你的程序也能被盗用到.谁说他要每个IC手工前进目标IC的ID有点麻烦,但终究还是可以用的.这样都不行,那还有什么办法?把ID拆散成不同组合写到不同且不连续的地址去.或者再带上你自己的标识.这样他还能查找得到吗?我觉得这基本不可能了.由于我目前还没有实际应用STM32做项目,所以也没有做这个实践.感情属纸上谈兵.我不是警_察更不是流氓.我很讨厌,没有能力抓流氓,但我总是想尽力制止流氓行为.下面是我思路中的步骤.

1 在主程序的起始位置做程序是否为初次运行检查,是就进入第2步的程序中。不是初次运行是就做ID校验,通过开始运行程序,不能通过进入空操作死循环。

2写一段程序包含ID读写功能函数、Option字设置函数、当然Flash 读写函数也是要的。在这个函数中安插一个初次运行标志。运行完后擦除掉。应用程序以此判断是否需要执行这段程序。这段程序不要放在别人容易猜测到的位置。

3在应用程序中事先做几个数组,用于保存从芯片中都出的ID。这个数组里事先放一组自定义的字符。在做写ID时先看看这里面是不是你安排的字符。不是就不写ID。

4将你读出的ID打乱后分成几组写入预定好的数组中。

5写Option字的读写保护及其它相关位。

到此结束,希望对能用得着的朋友有点帮助。

呵呵,第一次写博客。希望不会是闹个笑话。

http://blog.ednchina.com/zpwang/406091/message.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天国,为什么允许这帮人生存?

基本上在任何国家都允许这帮人生存的。研究破解技术和破解别人的加密内容本身不违反任何法律,把破解的内容用于制造仿造模仿产品获利才是违法的。所以他们只做破解并不利用破解造东西并不违法。

网友:
破解啊破解

网友:
既然存在,就有道理。我们要与时俱进,时刻准备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善才有恶,有白亦有黑。无极相生,有极相克。这千古的道理,还不明白。自古以来,强者王,败者寇。只有强者,才能论道。

网友:
破解与反破解,技术才能提高

网友:
值得去研究

网友:
防止读出是无法做到了,那么就把注意力放在反汇编上; 如果在软件设计之时刻意加强返汇编的难度,应该是容易做到难以反汇编的;况且任何一个公司都需要在反汇编上付出很高昂的代价才能成功,成功率也不高,这就相应增加了解密的成本; 实际上,反汇编不是几万元能够封顶的; 有了id号,就根本不必做读保护,因为有了读保护,板子就无法进行debug了;利用id号深入设计软件加密的方法,是唯一的出路;

网友:
矛和盾,难以调和。

对于ID号,读取flash的指令就那几条,反汇编后,查找一下就知道用没用读ID的方法。所以有人提到了整个程序加校验,计算机程序在有一段时间内为了防止或者预警病毒,只要校验不对就提示程序被非法修改了。一般校验值也是要写到flash里,通过多次跟踪比较麻烦,但是最终也是可以分析到的,尤其是有了仿真器等硬件工具,更是应该容易了。没有不被破解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加入太多的加密环节,程序就会变得复杂,程序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受到影响。

两难的选择呀。

对于定长指令的单片机,反汇编没有什么好的方式避免,变长指令集的单片机可以加入一些数据,使反汇编需要多次才可以。但是也是会被分析出来的,计算机程序为什么那么容易被破解,就是现在的计算机环境太好了,只要跟踪得当,加上经验,应该就可以了。

单片机的麻烦就是在于纯软件环境无法完全仿真外围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提高的门槛。

个人感觉加入外界无规律的加密芯片,或者外围信号的方法,相对较好一些。但是不易采用模拟量,会导致较高的不明情况,程序现象不好判断,那么对于维修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麻烦。

这类问题希望大家多探讨,多交流,共同提高水平。

网友:
双机相互校验,各自都有本机id号校验;通过自己设计的协议进行外部信号校验; 是不是可行;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返汇编成本很高,成本会形成门坎; 最复杂的工控系统一般是仪表系统,如航电、飞弹电控、声纳信号分析等、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人家是怎么做加密的; 如果反汇编非常容易,这些东西应该不难仿造,但我认为分析这些系统的关键还是反汇编不可行;

网友:
根据ID号,或有关的数据,把代码变幻搞到RAM中运行。同时把ID号数据作为关键数据进行运算。外面再加CPLD这类芯片。这样解密的话不知要W了。

网友(2010-06-21):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st介绍stm32是90纳米的技术,这么就被剖解了?不知道是啥工艺破解的?这么牛咋不破解intel去!
我们还能用哪个保密噢?
有人给提个好的加密方法吗?
    在代码中,设置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32位或更多),在程序初始化时,通过读器件的唯一id,通过加密算法(比如md5)后,将结果写入程序flash中(在程序flash中,如果值为1,是可以改写为0,但不能由0改写成1,得擦除成1之后才能再次进行改写)。
    每次启动程序时,如果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就执行上述代码;如果不是,则执行加密算法的数值比对,如果结果不一致,就让他执行一些与功能无关的代码。 ......

呵呵,写flash原理用到加密上。good idea!

网友:
现在的 JTAG 仿真器, 都可以设置对地址读写的断点, 这样很容易抓到你读 ID 的指令, 可以很轻松地修改成装载常数的指令...

网友:
被解出HEX是迟早的事,曾几何时,AVR也无人能解,后来就能解了,但价格以W计,但又后来就以百计了,以至现在M8解密200大洋,而且是立等可取。
STM能逃过此生存法则?能保一年两年后降不到200?不要幻想了,没人能解是因为用户群太小,就象STC一样,没人用时完全可以吹无人能解,但有一定用户群了,谎言就不攻自破。
想保护产品,想其它办法吧,请不可指望厂家提供的那几个加密位,那是哄小孩子的。

网友(2010-11-11):
貌似是广州宇洋,有人跟他合作过吗?不会是骗人吧!

网友:
只要器件上有唯一的ID,就可能通过软件进行加密,可以使每个器件里头存放的二进制代码都是唯一的。

    即使通过硬件解码的方式把器件里面的二进制代码读出来了,当写入别的相同器件时,是可以使器件不能正常工作的。

    在加密算法有MD5.
------------------
正解

网友:
能破_解最新stc芯片的,打电话给老姚拿10万元奖金吧。

网友:
真的假的,没有听说啊

网友:
看到这么多提到用唯一ID加密的,我想知道如果一个产品能给老板每年几百万的利润,而这个老板愿意花20万的代价去请一个汇编很NB的人去破_解唯一ID加密的程序,不知道到能不能破_解,如果能破_解,我想大多数老板还是愿意花这个钱的。
  我认识一个老板,曾经花钱解了一款用STC单片机的产品,但是代码写到样机后不能用,怀疑是采用了唯一ID加密,就花了5万元请了一个汇编比较NB的工程师去破_解,要求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结果这个工程师只用了一周就完成了,现在这个产品每年就给该老板带来几百万的利润,该工程师拿到钱时高兴死了,一礼拜就净挣5万,后来还多次打电话问该老板还有没有解密活干干,呵呵。
  有时想想我们技术人员挖空心思去加密,却在资本面前不堪一击。

网友:
悲哀...解密行业只会使技术越来越不值钱,而老板的利润越来越丰厚

网友:
是啊 只研究 怎么杀人  却没去杀过人 并不违法。。。

网友:
看来,没有什么不能被破_解的。感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既然存在,就有道理。我们要与时俱进,时刻准备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善才有恶,有白亦有黑。无极相生,有极相克。这千古的道理,还不明白。自古以来,强者王,败者寇。只有强者,才能论道。

弱肉强食啊

网友:
STM32自己擦除自己的所有程序不是没可能的。。。我曾试过先把擦除程序通过STM32搬到他自己的内存里然后用汇编跳转到内存运行。。。能成功擦除整片芯片。。。内存拷贝并运行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M202.h"

#define loadRamFilesize 2196 //在内存里运行的文件大小

extern unsigned char const Runbinfile[loadRamFilesize]; //

__asm void RunRAMgoto()//运行RAM映像(内嵌汇编方式)
{
    nop                       //;先休息一下等待稳定
    LDR     R0, =0x200000ED   //;把内存映像地址加载到R0寄存器
    BX      R0                //;运行内存映像(执行这句后就只能以反汇编窗口调试程序了。。。因为没有源码)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unbinPoin;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MagicC0[20] = {"  Copy Image to RAM "};
        unsigned char MagicC1[20] = {"Ready Run RAM Image "};
        Stm32_Clock_Init(9);//初始化系统时钟
        delay_init(72);
        LCM202Init();

        Showascii(0x80,20,MagicC0);

        RunbinPoin = (unsigned char *)0x20000000; //内存映像开始地址

        for(count=0;count<loadRamFilesize;count++)//拷贝映像到RAM
                *(RunbinPoin + count) = Runbinfile[count];

        delay_ms(500);

        Showascii(0x80,20,MagicC1);

        delay_ms(500);

        RunRAMgoto();//调用RunRAMgoto函数

}

偶也没期望STM32的加密有多强。。。所以偶现在是利用STM32的ID和一段1k的音频数据做密钥产生一堆密码子,然后扔到DSP里让DSP解密运行。。。因为DSP的用户群体比较小,反汇编可能性不大。。。就算反也得2种芯片慢慢反。。。

网友:
mark !加密与解密是一对啊!

网友:
就算是能解密,可是付出的代价非常昂贵的。

网友:
应该真的吧 什么芯片都能解啊

网友:
能加密,就能解密!
所谓MD5加密算法无非就是一函数,来个反函数就可解了!
看过《暗算》没有?
无线电波加密都给解了!世界上最牛的数学家的加密算法都能被人解密!
只是成本问题。
就如70楼“就花了5万元请了一个汇编比较NB的工程师去破_解,”!

网友:
PIC,AVR,NXP,CPLD,FPGA弄上一堆在板子上,这个片子上用点功能 ,那个片子上算算,让它解密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pic,avr,nxp,cpld,fpga弄上一堆在板子上,这个片子上用点功能 ,那个片子上算算,让它解密去吧。

太理想化了,光是多机通信就把人搞死,等你搞出来,市场早被人分光了,当然没人破你的。

一个相对简单的系统,根本无法抵挡破_解者的尖刀

网友:
我不太相信,

网友(2010-12-24):
一个以山寨为荣的国度,破_解自然缺乏监管。不知道外国如何。

搞破_解的,而且把破_解数据出售,其实是给电子行业自降身价,也扼杀的创新。所以奉劝搞破_解的,以此为兴趣还可以,为职业就太不道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老外们非常想山寨,但是他们没有山寨的环境

网友:
查到网站,就是宇洋电子,http://www.c8051.net/info/2010_01/15/320.html

网友:
谁没有用过破_解软件???????????
谁没有用盗版解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谁没有用过破_解软件???????????
谁没有用盗版解软件???????????

哪你就要问破_解并且把它发布或者出售的那个人了。没有破_解并发布的,哪有这么明显用破_解的。除非你自己破_解,自己破_解的,外国都没辙。

网友:
81 楼和 92楼的想法都很牛X

网友(2011-01-25):
国内的环境就是这样
加密与解密是一对矛盾。国内的解密意识很强。山东大学王晓云教授的成果震惊了全世界。很多研究所都在做这个工作。美其名曰,吸收国外的先进设计思想。

网友:
关键看解密费用多少钱,如果像stc那样了那这个片子就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stm32自己擦除自己的所有程序不是没可能的。。。我曾试过先把擦除程序通过stm32搬到他自己的内存里然后用汇编跳转到内存运行。。。能成功擦除整片芯片。。。内存拷贝并运行的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m202.h"
#define loadramfilesize 2196 //在内存里运行的文件大小
extern unsigned char const runbinfile[loadramfilesize]; //
__asm void runramgoto()//运行ram映像(内嵌汇编方式)
{
    nop                       //;先休息一下等待稳定
    ldr     r0, =0x200000ed   /......

连音频加密都用进去了。。。厉害。。。

网友:
难啊,人家愿意去破_解的,至少至少也要能带来百八十万利润以上才去做,没钱挣的产品没人去破的

网友:
STM32自杀只是用一个的__ramfunc运行内存中的代码就可以了吧

网友:
偶师兄教过俺一招,
在布线的时候,在板子上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通过一个过孔把芯片的电源和地反接,然后用锉把过孔里的金属去掉,外面封上胶。
抄板子的时候把这个过孔抄上就100%烧。

偶自己还想过一个办法:量大的话可以实现。
自己买Wafer,找一家测试代工厂,在Sorting的时候就把程序都写进去,然后在封装的时候JTAG口就不打金线,这样想破_解除非进FA Lab。

网友(2011-06-29):
STM32自杀另一方法是否可行 ?

取消读取保护, 自动擦除FLASH

网友:
记号81楼

网友:
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是还没有伤害到自己的利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偶师兄教过俺一招,
在布线的时候,在板子上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通过一个过孔把芯片的电源和地反接,然后用锉把过孔里的金属去掉,外面封上胶。
抄板子的时候把这个过孔抄上就100%烧。
偶自己还想过一个办法:量大的话可以实现。
自己买wafer,找一家测试代工厂,在sorting的时候就把程序都写进去,然后在封装的时候jtag口就不打金线,这样想破_解除非进fa lab。

你自己想的办法估计很难做的到。你要多大的量?怎样拿的到晶片?拿的到晶片自己封装,引脚不一样,打上专用的型号,谁知道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楼上的别这么说哦!

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么做的,问ST买了9k片地DIE(STM32),然后连同其他几个DIE做SIP,接没有JTAG和SWD引出的,嘻嘻!

网友:
破_解是开发的捷径。稍稍能看懂硬件连接和汇编语言的人,不管你采用啥算法,只有把芯片器件里的二进制码读出来(这个据说有点难度),其他任何软件加密,用仿真器跟一下,加密的地方NOP掉,就OK了。只要汇编语言不太大,大概看懂程序也是没啥问题的。而且,FLASH容量就这么点,汇编语句能有多大呢?

网友:
樓上大概沒做過逆向工程吧?

用C開發的的東西,程式反組譯會隨程式本身寫的東西的複雜度乘指數級的複雜。如果RTOS放進去。
反組譯出來的東西幾乎是垃圾沒辦法用。

如果所謂的破_解只是讀出燒錄檔,然後抄板照做的話。這樣的東西只有在沒有智財觀念的地區能用。到歐美地區就等被告沒收吧!!

那種還用匯編做的東西,基本上99%幾乎沒啥破_解或反組譯的價值。

网友:
我的一位朋友,60年代浙大毕业,目前还在痴痴不倦地搞他的51系列抄板工作。所以说,抄板的流程还是相当滴清楚的。当然啦遇到ARM一类稍稍复杂一点的RTOS,也只能放弃追求了,因为知识更新太快。不过,用STM8或32,大凡做个简单一些的有IDEA的产品,裸机跑跑也就可以了啦,不是非要OS啥滴,浪费资源,降低了实时性。这样的产品,反跟踪也不是有很大难度的。当然啦,对于一些OS微核来说,反汇遍出来,花一段不长的时间,总还是大概可以看懂滴,只要有利益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方法够毒。但最多也就烧几块板子而已。芯片烧了,人家也会慢慢检查原因的。

网友:
我买本红楼梦,照着印,我也会写红楼梦了,荒唐。关键是这个体制太荒唐,体制不除,只会越来越越荒唐。

网友:
加密与解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大家就是想着破_解,低价占领市场,谁来研发啊?

网友(2011-08-11):
加密----一个永恒不变地话题

网友:
回复 网友L:
楼上的别这么说哦!
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么做的,问st买了9k片地die(stm32),然后连同其他几个die做sip,接没有jtag和swd引出的,嘻嘻!

这个方法也不行的,IC开盖150~300块,手工邦定打线100块,很容易就破_解了

终极方法还是:UID+RTOS

算法如下:

1,第一次开机查UID,算出加密后的UID。

2,reboot,烧录UID到Flash里面。

3,不定时查询加密后的UID是否正确,如果错误就记下来。

4,如果错很多次就开始发作,比如故意让堆栈爆掉之类的。

重点是错误是不定时隐性的,在RTOS中反汇编也没有用。

网友:
记号81楼。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马克一下

网友:
软件里边的logo加密,被copy后还是显示那个logo,嘻嘻,让人家帮忙推销产品

网友:
唉,好像是能解密了。最低报价2.5万。这个价请人写一个程序也都差不多了。其实想来,关键在于制度,美国、日本人的一个创意能造就百万财富,很大程度是合理的制度使然。这个在咱天_朝,----“坚决不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咳咳!官智未开!我等搞技术的为贱民!贱民想贱法!于是,解密!-----

网友(2011-10-25):
是不是真的啊,看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网友:
刚买了块开发板准备研究研究STM32呢,结果告诉我被破_解了.......顿时没有学下去的动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重点是错误是不定时隐性的”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st介绍stm32是90纳米的技术,这么就被剖解了?不知道是啥工艺破_解的?这么牛咋不破_解intel去!
我们还能用哪个保密噢?
有人给提个好的加密方法吗?
    在代码中,设置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32位或更多),在程序初始化时,通过读器件的唯一id,通过加密算法(比如md5)后,将结果写入程序flash中(在程序flash中,如果值为1,是可以改写为0,但不能由0改写成1,得擦除成1之后才能再次进行改写)。
    每次启动程序时,如果const变量值为0x0ffff ffff,就执行上述代码;如果不是,则执行加密算法的数值比对,如果结果不一致,就让他执行一些与功能无关的代码。 ......

您说得太明白了,嘘,小声些。

加密最好的办法是在程序建立之初就开始,确保很多地方都有检测,否则一个简单LJMP就搞定了。。。并且,重要数据(运行数据),是同唯一ID相关的一个值,这样,解码的成本就大大增加了。。。呵呵。

网友:
INTEL和AMD的CPU都是通过屏蔽功能,来实现各种型号。STM32也不例外。
STM32在印字之前,一个系列都是一样的,根据出货需求,再用软件配制 容量和印字。。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别把幸福寄托在UID。。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
技术永远都是技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市场才是最重要的,我的产品不怕解密,解了也没用,卖不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M:

想到个问题

如果反汇编将读取 ID 的命令改写为一个赋值命令,
所赋值为被破_解芯片的 ID,
那么上面所说的方法好像全部都无效了。

网友:
我看唯一办法就是把板子装在铁壳子里加把铁锁了.呵呵开玩笑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在PCB套个壳只要壳一打开,程序自动删除.

网友:
我们也是用stm32

网友:
回复 网友O:

没错,听讲破_解的人已经可以直接修改芯片的UID。

网友:
mark,坐等道KO魔

网友(2011-11-25):
看来还是软件校准参数为无敌。

网友:
UID不要明目张胆的去读取,你可以绕绕弯的去读出,加密程序后,把加密的那段代码随意修改几处,比如每个字节擦1位,反汇编的人就头大了,不知道干嘛,总之办法是人想的,有的是办法。

网友:
没错,听讲破_解的人已经可以直接修改芯片的UID。

网友:
当一名有道德的红客

网友:
回复 楼主:

厉害,解就解吧,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网友(2012-01-10):
回复 网友P:
应该是真的。
恶心的stc广告上称不可能被解密,其实早就已经被解,并且解密费便宜得跟吃饭一样。

这比喻很恰当!!!

网友:
可怜啊,别人花1.5万就拷贝了我的劳动成果呀

网友(2012-05-07):
stm32可以解的, 我一个朋友叫人破解过。

网友:
对我们这些菜鸟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写的东西有人解密我很高兴。

网友:
应该是真的,设计时需多加防护

网友:
这样看来没有什么芯片不能解密了。

网友(2012-06-15):
马克啦,看到上面很多大神的回帖,其实学到不少东东

网友:
公司做的产品没有解密的价值,加不加密都无所谓。

网友:
好帖子,MARK一下,其实有脑子去破解,何不踏实自己写,又不是很难~~,ST和AVR的那些代码量自己写还好过~~~

网友:
RTOS+动态内存分配+ram运行UID,每次运行的地址都不一样,谁也不知道。

网友:
国内保护知识产权基本无可能,任何简单加密手段在资本面前都不堪一击。有条件的话自己流片吧。

网友:
mark  芯片加密和解密。

网友(2013-08-10):
建议加密不要只考虑防止copy,可以加大copy者得测试成本,做一些看起来正常,却有害的动作。

网友:
听说,现在可以直接改写96位的唯一ID,这样靠ID加密就没得混了,不过做产品不要想着一件产品吃到老,不停的更新换代,不停的出新固件,然后远程升级,在服务器端做文章监视,看见可疑的ID,直接封死,让他升级自杀的固件,这才是王道啊。
我已经发现几家很牛逼的大公司是这么搞的了。

网友(2013-10-04):
现在可以直接改写96位的唯一ID,这样靠ID加密就没得混了

这个成本多少钱啊

网友:
最怕成果被别人这么盗用了!

网友(2014-09-16):
对解密很感兴趣

网友:
确实应该在反破解上下功夫,mark

网友:
技术领域真是永无止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Q:
据说而已
-------------------------------------------------------------------- ...

"他们的工程师私奔了,没有烧录代码"
正是个让人抓狂的时代!

网友(2014-10-21):
可不可以用加密算法将加密后的数组存在外置的存储芯片里 ,然后程序运行中不断读取里面的数据进行校验,这样好像会增加成本,关键是解密的时候能知道我在读外部存储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