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PC2000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程序在正常运行的时候,隔一段时间会死机。
经查是,
Undef_Handler   B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PAbt_Handler    B       PAbt_Handler
DAbt_Handler    B       DAbt_Handler
IRQ_Handler     B       IRQ_Handler
FIQ_Handler     B       FIQ_Handler

停止在“DAbt_Handler    B       DAbt_Handler”这个地方。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知有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

楼主:
这几句程序是STARTUP.S里面的。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进入死机状态。

网友:
你程序访问了不该访问的地址或者其他问题,总之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2011-04-12):
取数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