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ISE11.1,有的XC9572 (40片有5片)无法写入,报告ID错误,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0-05-07):
请问:使用ISE11.1,有的XC9572 -15I (40片有5片)无法写入,报告ID错误,请指教。谢谢!

网友:
要不就是芯片挂了,要不就是JTAG引脚虚焊或者短路。

楼主:
网上说是新版本对XC9572的下载支持不好,下载了ISE WebPACK 3.3WP8.1版本的下载程序,提示找不到下载线。郁闷

楼主:
果然是版本的问题,这个版本的可以了,原来找不到下载线是因为PCI扩的并口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