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uc/os中如何使用七段数码管?

楼主(2010-05-08):
如题

网友:
关注。可否在一个任务中添加seg7的驱动例化文件,然后再启动该任务。
---------------------------------------------------------------
小弟写了一篇博文,实验了一下Nios II提供的μC/OS-II模板范例:
[原创].怎样在Nios II上跑μC/OS-II.[Quartus II][SOPC Builder][Nios II]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5/07/1729752.html

网友:
SOPC里用terasic的SEG7模块,NIOS里直接开个任务,用TERASIC提供的API即可,或者直接往SEG_BASE写数据,TERASIC的SEG7模块会自动处理输入数据,并且译码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