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输出并联问题

楼主(2010-05-08):
有多台投影机需要控制,因为只需要单片机发送信号到投影仪即可,所以通过max232转换后,输出信号直接并联发送各个投影仪,刚开始没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后,部分投影仪失去控制,症状是可以关机(证明能够接受信号)但不能开机,会是什么原因?MAX232输出信号直接并联发送,这样接法可以吗?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很简单的事情。
任何驱动IC都有负载要求的。

网友:
232输出怎么能并联?

网友:
我也想知道,RS232能并联吗?
RS232是典型的PTP通讯用的东西,从来都是单对单.原因如何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我这个案子只需要单片机单向发送指令到投影仪(三洋DXL1000C),所以为了简化采用了并联,MAX232没有发生故障,指令发送也很正常,只是部分投影仪失去控制,而且只失去开机控制,关机控制正常,非常纳闷,难道并联连接方式会影响到投影仪吗?

网友:
232并联很不靠谱,我试过四个并联,A的tx接b,c,d的rx,结果有的板子不行,有的却行。用贵一点的max232通的可能性大些。有时候一上电max232就热了,只要有一路罢工整个总线都不干活了,最终放弃232并联。
直接ttl并联效果都比232并联可靠,最郁闷的是用示波器看,并联时232上信号还都是对的,就是没办法通信。

有可能是232的驱动能力在弱了。不过每个max232不是有两路收发么,可以把两个发送的ttl端输入并在一起,投影仪分两批接到两个发送口上,也许能有点作用。

网友:
232应该可以并联,否则怎么实现多机通信

网友:
记得51的串口,有多机通信的检测位,由此推断,应该可以并联

网友:
单向通信应该是可以的。双向通信应该采用通信协议,比如modbus   can等。

网友:
应该是驱动能力不够了

网友:
并联后不可靠,与232驱动、并联的数量、通讯距离有关

网友:
把推挽型输出并联,根本是违反电学常识的。
贴图出来再讨论吧。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并联不能通信,即使是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收发也不行,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得51的串口,有多机通信的检测位,由此推断,应该可以并联

串口还可以用485、422,这个可以并联

回复 网友B:
把推挽型输出并联,根本是违反电学常识的。
贴图出来再讨论吧。

楼主的意思是一个输出接多个输入,单工的,应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不过你一说,倒是提醒我双工通信的话不能并联。这个还真没试过,估计没好下场。

网友:
用485不行么?
有时候投影仪离电脑接口很远的

网友(2013-01-25):
串口并联输出时,输出能力肯定不符合rs232标准了.
多数投影机对开机指令要求都比较严,还是分开用吧,不然会有很多莫名问题的,就算这种投影机能用,别的也不一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