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S RTOS的示例和应用方案--基于ATSAM3U4E的MP3播放器的应用方案(源码) !

楼主(2010-05-08):
感兴趣的可以到下面的链接下载,还有很多例子。
http://www.coocox.org/CN/CoOSguide/Examples.htm
首页 › CoOS > 示例和方案 基于CoOS RTOS的示例和应用方案
示例:
为了使您更加容易地开发基于CoOS的嵌入式应用程序,CoOS特为您提供了以下示例:

使用ARMCC编译器:
ST STM32F103RB示例
Atmel ATSAM3U4E示例
NXP LPC1766示例
NXP LPC1766 LwIP示例
NXP LPC1114示例
TI LM3S8962示例代码

使用ICCARM编译器:
ST STM32F103RB示例
NXP LPC1766示例
NXP LPC1114示例

使用GCC编译器:
ST STM32F103RB示例
Atmel ATSAM3U4E示例
NXP LPC1766示例
NXP LPC1766 LwIP示例
NXP LPC1114示例
TI LM3S8962示例代码

应用方案:
CooCox也提供了一些基于CoOS的应用方案给您参考,您可以很方便地直接使用。

基于ATSAM3U4E的MP3播放器的应用方案

楼主:
基于Atmel SAM3U4E的MP3播放器
设备:

ATMEL SAM3U4E

评估板:

ATMEL SAM3U-EK

编译器:

ARM ARMCC (MDK3.70 或者更高版本)

需求:

1. 将.wav或者.mp3文件拷贝到一张SD卡中,然后将该卡插入到评估板的SD卡插槽中;
2. 将耳机插入到评估板的HEADPHONE插槽中。

任务: PlayWaveTask 播放wave文件
DecodeTask 解码MP3文件并播放
SDCardTask 从SD中读取.wav 或者.mp3文件。如果是wave文件,则转入PlayTask并播放;否则转入DecodeTask。
ReadButtonTask 读取用户按键,然后转入SDCardTask
TouchScreenTask 读取触摸屏状态,对MP3播放器进行控制
ProgbarTask 用于显示进度条及歌曲播放时间
LyricTask 用于显示当前播放歌曲的歌词
GUITask 初始化UCGUI,并在LCD屏上显示MP3播放界面

描述:

本MP3能够播放Wav和MP3两种格式的音乐。在LCD屏有一个MP3播放界面,用户可以通过触摸屏来选择停止、播放、暂停、选择上一首、选择下一首以及打开歌曲选择界面等功能。另外在歌曲播放过程中,还可以显示歌曲的播放时间、播放进度以及它的歌词。

系统配置:
时钟设置:

XTAL   freq         = 12.00 MHz
SYSCLK freq       = 95428570 MHz
System Tick freq = 100Hz (10ms)

网友:
效果不好,放MP3会卡,用的是英蓓特的板子

网友:
笔误,
SYSCLK freq       = 95428570 MHz
比起现有最先进的计算机还牛。。。

网友(2010-08-11):
各位大侠能否上传一个bin文件给我试试,我编译的无法运行,不知道是板的问题还是编译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1-07-14):
代码写的好苦~

网友(2018-01-18):
这个下载不到了,能上传下吗?